技嘉M68SM-S2L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6-03-08):
主角:技嘉M68SM-S2L
故障:在系统里正常关机后不能触发
先来张全貌,接到板子看到标签上写关机后不能开机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拿来修修,事实也的确如此,进入系统后正常关机就不能再次触发了,不触发就按时序一步步来呗,先测待机条件,发现RSMRST#不正常,只有1.6V,IO是IT8716 ,于是我就开始走弯路了,以为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但是看图纸这个信号似乎有个叉叉 ,于是就去找IO换,找了半天没找到,算了还是查查其他条件,发现主板能触发的时候RSMRST#也是1.6V左右,仔细想想可能不是这个信号导致的问题,再查触发信号高低高跳变都有,查到SLP_S3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能触发的时候SLP_S3有3.3V,正常关机后不能触发时的待机状态SLP_S3为0,于是查SLP_S3的去向, 发现相连的南桥发出,去到IO 8716和一个开机芯片83303AG,以为这个83303AG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那么排除这个芯片问题,只剩下南桥自身不稳定或者IO问题,但是因为IO能触发亮机而且也没有货代换,只能先干桥,上BGA加焊,故障排除!因为这个故障比较有意思,所以发个帖子上来一起学习学习,大神们勿喷哈!能给加个分就好啦,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A:
南桥是可以引起这个故障,只不过一般维修中不太往这个方面考虑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是可以引起这个故障,只不过一般维修中不太往这个方面考虑罢了,

是的,S3这个信号需要引起重视

网友B:
什么SLP-S3 SLP-S5...看到头就大,这么多东西,而且叫法好多时候还不一样,要怎么背才好?

网友:
这里事先也可以查下南桥待机工作测试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SLP-S3 SLP-S5...看到头就大,这么多东西,而且叫法好多时候还不一样,要怎么背才好?

额  S3是南桥发给IO的允许上电的信号,而S5是开启内存供电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SLP-S3 SLP-S5...看到头就大,这么多东西,而且叫法好多时候还不一样,要怎么背才好?

这两个信号在这里是memvld内存供电好信号电压正常后南桥才发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南桥是可以引起这个故障,只不过一般维修中不太往这个方面考虑罢了,

没有bga你发现了也没办法,土炮轰一下可能都不给你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bga你发现了也没办法,土炮轰一下可能都不给你触发了...

这事情我干过,干完不复位了

网友:
NV芯片的老毛病了,晶体虚焊,现在INTEL也是单桥了,故障率明显的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