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送上华硕X550CC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08):
前言:前段时间我家小东西出生了,是个小公举,本来应该回去陪陪老婆孩子的,可是老婆不让我回去,怕耽搁工作,让我好好上班,挣奶粉钱,好吧,本来属于我和小东西的节日(三八父女节),就这样一个人过了。

先上主角吧,正反面颜值曝光照:

版号:X550CC_2.0 故障:不亮机
首先接过板子发现还是个处,没被修过,上电触发电流0.27不动了。

看到这种情况,明显的欠压嘛,首先测量二级转换,发现+3VS输出才0.27V,马上测量控制级发现没控制电压。

找了张华硕参考图,简单分析了下电路,EC收到SLP信号后发出SUSB_EC#控制PQ9105 5脚为低电平,+12VSUS转换为+12VS,控制二级转换管导通。

马上通过点位图找到SUSB_EC#这个点,发现没电压输出,测对地无短路。

按照时序流程马上去测量SLP信号,发现PM_SUSB#信号和PM_SUSC#均为低电平。

什么情况,明明触发了,为何这两个电没有,难道被拉低了?不管了,先换个EC看看,结果故障依旧,看来问题还是在PCH那边。先简后繁,把南桥的待机条件走一遍,测到RTCRST#的时候发现居然为0V................

用小刀片刮开+VCC_RTC这一块线路测试发现电压是正常的。

问题到这里基本上就已经明白了,直接上图吧。

把图中两个地方掉件补上,电阻更换掉,机器已经跑马亮机了。

友情提示:这款机器缺少+3VSUS_HDA供电,同样会导致EC不发出SUSB_EC#,确切点说应该叫有触发动作,有待验证,反正我修到了。

然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祝全国的三八,妇女,节日快乐!!

最后,上一张我家小东西的照片,老爸没时间回去陪你,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补充内容 (2016-3-25 09:05):
图中腐蚀的原件都是我处理后才拍照的,并非原样!!

网友:
超.级.版.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彭氏驾驶 -2 灌水
19818551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hacker6010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黄鑫船 -8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chinafixRookie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宵神就是牛。。。抢个沙发坐坐,,

网友:
祝你生意兴隆 合家欢乐  小娃娃健康成长  3.8也祝全体的同行们把更多的妹纸变成妇女吧

网友:
‘小东西’有才的老爸

网友:
宵神乃传说中的高手高手之高高手啊~~~

网友:
恭喜又当爸又赚钱 了

网友:
一夜十一次狼之宵神萌萌哒

网友:
这件是怎么掉的呢,小家伙健康成长

网友A:
楼主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线性3.3短路BIOS 和EC坏了了 换了EC和bios芯片有线性3.3 没3V5v  待机的时候3v5v有吗

网友:
眼神好的话可以缩短很多时间

网友:
奶粉钱到手了。楼主

网友B:
小家伙挺可爱的,哈哈  想问下为什么会掉料,不是说是一手板子吗?被撞掉料还是氧化掉料的呢?

网友:
厉害当老爸了能量大增

网友:
我下次实践验证下

网友C:
开始我看觉得是不出CPU供电,,rtc的复位没有怎么可以触发,这个有点怪,喜事祝小公主健健康康的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家伙挺可爱的,哈哈  想问下为什么会掉料,不是说是一手板子吗?被撞掉料还是氧化掉料的呢?

我接手的时候是裸板,散热器上面的螺丝孔标签还没被动的,可能是以前从后盖进过一点水,不明显。

网友:
技术挺牛X啊,恭喜升级当爹啦,

网友:
修的很有 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同样当爸了必须顶

网友:
恭喜喜得公主,又挣到奶粉钱了

网友:
兄弟,辛苦了,38节还没时间陪老婆,看你有这个PDF图 能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
奶爸着实不
容易啊

网友:
思路不错,不过这种情况如果按下开关,指示灯亮了,一般基本都可以排除EC的问题了,重点就要查桥的待机条件是不是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看觉得是不出CPU供电,,rtc的复位没有怎么可以触发,这个有点怪,喜事祝小公主健健康康的成长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下次遇到了再研究研究。

网友:
迅维手下出高徒 。。。。。。。。。。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爸没时间回去陪你,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网友:
收藏先  恭喜恭喜

网友:
宵神太牛了,你家小公举也很漂亮

网友:
能把华硕板子搞好的不用说都是高手。小姑娘看着挺乖。

网友:
掉件没有腐蚀也会掉啊无语,,,上次遇到一个二极管腐蚀的一碰焊盘都掉了你的照片有点看不清还是你已经处理过了!

网友:
板载内存,,这个不好搞

网友:
一看就是有真才实学的  时序清清楚楚

网友:
0.27的电流哪里在消耗呢  触发有SUS供电也不该有这么大吧

网友:
没赚够10万8千二别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线性3.3短路BIOS 和EC坏了了 换了EC和bios芯片有线性3.3 没3V5v  待机的时候3v5v有吗

这个机器好像只有5V 还是3V哦 忘了 单独一个电压

网友:
高手啊 我手上有个跑0.7还没有修好 bios也刷了 能指点下吗

网友:
今天这节日好是好,但是,你祝福谁,谁会给你个白眼!!!三八这个都懂的....,男人好像就是比女人少了这么个节日,,,,,

网友:
最坑的就是华硕了,老是没有图纸

网友:
这种没有图纸的 怎么去找3V的转换管子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