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L-IG41M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3-08):
主板型号:L-IG41M
故障现象:加电不显,不跑码。此板不装COMS不会自动上电。
维修时间:2016年3月7日
            最近这两天也不知怎么滴,每天都会来一两块这块主板其主要毛病都是南桥短路引起的前端或后端电压拉低不跑码故障,还有部分是卡Lenove和
Windowns滚动条和进PE卡LOGO死机的。
            进入正题说说今天来的这块板:现象为插上ATX电源后自动加电不跑码。。
       首先在PU100(CPU管理芯片)上测39脚(一般不跑码我都是从这里开始) VR_RDY发出的VCORE_PG 1.0V正常 经电路转换后发往南桥一个
VRMPWRGD_ICH 3.3V实测此电压为0V,在Q1133D端测得电压为0V 正常应是Q1132导通Q1133截止 D端经电阻R30251K 上拉为3.3V ,实测R3025一端为
3.3V一端为0V。。 故判断此电压因南桥短路被拉低 果断换南桥后此电压出来了在Q1133的C端测到3.3V电压,,但依旧不跑码……

            再看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ICH_PLAT_RST#  3.3V 实测为0V不正常,难道换的南桥是坏的思前想后还是再去还了个南桥结果故障依旧……
沉思中突然想到南桥要收到两个PWRGD后才会发出PLTRSR#
第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的VRMPWRGD 3.3V
第二个:IOSCH514784脚发出的PWRGD3.3V

         第一个测已经正常那么第二个是不是正常呢,结果一测发现此电压只有1.17V查去向发现只有一个去向是经电阻R758和滤波电容C482 发往南桥其他都
是经电阻转换后更名。。 拆掉C482后电压仍为1.17V判断是IO短路拉低此电压。。

        换掉SCH5147后通电后未装COMS发现不再自动上电,心里有些小激动迅速装上CPU后触发跑马卡开始跑马之后听见报警声未插内存,插上内存后正常跑
马亮机…到此此板修复完成。。。
总结:a.由于VRMPWRGD_ICH 3.3V被南桥拉低导致第一个条件不足
          b.由于IO自身SCH5147短路导致第二个GD条件未发出
          c.维修不细心导致条件少查走弯路

网友:
能够有合理的维修费还是值得的,品牌机维修费本来就应该高点

网友A:
为什么不先按自动上电顺序进行检查先查IO呢?有什么心得吗?

网友B:
总感觉你真的走弯路了,自动上电应该按时序查,先查cpu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你真的走弯路了,自动上电应该按时序查,先查cpu供电,??

不是可以先查下io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先按自动上电顺序进行检查先查IO呢?有什么心得吗?

也可以先查io

网友D:
楼主这一大圈绕得心力憔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可以先查下io工作条件

从cpu查起不合乎逻辑,自动上电应该是工作条件没满足,要从基本时许查起。IO的条件都没满足pch怎么能工作呢?pch没工作cpu自然就不会工作,这个弯路真的很大!(经验交流,不喜勿喷,错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cpu查起不合乎逻辑,自动上电应该是工作条件没满足,要从基本时许查起。IO的条件都没满足pch怎么能工作 ...

这块板子最近来了好多大部分都是因为南桥短路导致不加电不跑码的 所以当时就没考虑会同时又两个故障导致不跑码导致忽略了另一个条件惭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一大圈绕得心力憔悴

确实是的,当时都有放弃的想法幸亏再拿起来看了看

网友:
自动上电这方面我还弄得不太明白忘指教呀

网友E:
倒着过来维修
也是一个很不错得
我都经常倒着时序查询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倒着过来维修
也是一个很不错得
我都经常倒着时序查询维修

可能因为习惯了 ,我个人感觉在 VR_RDY电压出来之前为供电:如果此电压出来了说明供电基本都正常

                              VR_RDY 电压出来之后就为信号类:主要作用就是引出复位

在此之外的时序换是比较含糊的,因为我对时序也不太清楚都是自己摸索呢AMD的目前还没弄明白呢

网友:
楼主V5 ,请问碰到过这个机子,本身的USB键盘、鼠标插上可以用,但U盘插上不能用吗?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倒着过来维修
也是一个很不错得
我都经常倒着时序查询维修

按维修的角度来说是倒序维修,但也不完全对!维修要灵活,按故障要点来看方法。(稳 准 狠 净 这是我的做法)风神版主的的帖子我也看过。巾帼不让须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维修的角度来说是倒序维修,但也不完全对!维修要灵活,按故障要点来看方法。(稳 准 狠 净 这是我的做 ...

 我还是感觉倒着修
比较快
要是按照老师说得时序修
我会累死得。。。

网友:
楼主修的很精彩,只要客户给钱,没有复位,楼主的思路是正确的,ICH7坏的多,高热量的原因吗?

网友:
楼主时序掌握的真好

网友:
自动上电跳过   正常情况 不跑码的话  确实下意识的直奔CPU 有复位还不跑码的情况没见过是因为没见过是应该前面的几大供电没有引起的

网友:
楼主  第二个南桥被你冤杀了

网友(2016-04-26):
平台复位ICH_PLAT_RST#  3.3V  是主板 的pci  a11吗?

网友F: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今天刚修了一个也是VRMPWRGD_ICH 南桥短路了

弱弱的问下VRMPWRGD_ICH 是什么?cpu电压好发给南桥的指令?

网友I:
小白,感觉看不懂,悲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天修了一个华硕G41也是没有收到pwrok一个882排阻开路,真巧啊

哪里的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白,感觉看不懂,悲哀啊

多修板子就能慢慢理解了,继续加油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下VRMPWRGD_ICH 是什么?cpu电压好发给南桥的指令?

这是南桥发出复位之前必备的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做男人有时也不能太淡定了。。。

网友:
就是cpu供电电源好的

网友:
是我也会去换南桥之后才会想到后面的问题 记下来留着以后用

网友:
这个R758是下拉电阻吧,不是经过电阻转换名称吧

网友:
不跑码,有可能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南桥发出复位之前必备的条件之一

不太明白。每个设备都有时钟。复位??VRMPWRGD_ICH是谁发给南桥的?

网友:
楼主写帖子辛苦,受益匪浅!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走了点弯路

网友:
来学习的,能有楼主技术多好啊,练习

网友:
这种G41的板子 换桥还值得吗?

网友:
一张主板换那么的桥 天哪 无语

网友:
楼主时序功夫扎实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下次碰到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