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0触发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6-03-08):
按开关风扇猛转马上掉电。
测试为缺少L8这组供电所致,PWM模块COMP工作条件未达标,经测量为QN58漏电,更换以后不掉电了,但是cpu没有供电,测量VRON为低电平,QN2漏电,更换好以后,开机报警3短1长,刷bios解决。
2个三极管漏电的诱因是灰尘过多,一回潮就漏电损坏了、

网友A:
H61的主板听说难度好大,这些芯片的脚位都不知道该是多少电压算正常,也不清楚是起什么作用 ,难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的主板听说难度好大,这些芯片的脚位都不知道该是多少电压算正常,也不清楚是起什么作用 ,难学啊

转换电路只要了解了NPN PNP N沟道 P沟道这些原理就懂了,当然还要懂得电阻电容这些在不同地方不同阻值的作用。不难理解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在怎么就没有那么好运气呢 楼主帮忙看看我的CIH61MI V1.0开机转转停停一直重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1578-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块跟您一模一样的主板,也是QN58损坏引起的.

网友:
一个主板咋个有这么多问题呀

网友B:
请教9脚VORPM是什么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9脚VORPM是什么引脚?

看电路图吧,不看到完整图纸我也不知道啥玩意

网友:
原来是三极管受潮了导致问题

网友:
似懂非懂,在加强下

网友:
还需要多和楼主学习啊

网友C:
"QN2漏电 QN58漏电"想请教楼主,是怎么方法判定出这个问题的,如何确认就是漏电,希望赐教!

网友:
灰尘是主板杀手

网友D:
台机主板,cpu座周边的排阻与小三极管是容易坏,那一块的灰尘是多。另请教下楼主COMP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QN2漏电 QN58漏电"想请教楼主,是怎么方法判定出这个问题的,如何确认就是漏电,希望赐教!

测量看B级电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机主板,cpu座周边的排阻与小三极管是容易坏,那一块的灰尘是多。另请教下楼主COMP是什么东西。

COMP后面不是还有个EN么,我打少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