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不触发

楼主(2016-03-08):
机子不触发,万用表二极管档一头接地一头接开关板排线针脚可以触发,正常亮机。
只会修通病和做桥。。。。不知道这个怎么修。。。。开关板量了下好像又没问题

网友:
量io的开机条件迅维看看有没有通病咯

网友A:
  直接用镊子短接看可以开机不   可以的话就换开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镊子短接看可以开机不   可以的话就换开关板

镊子怎么短接

网友:
应该是开关板的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
华硕主板电阻最容易坏了 查EC旁边的

网友:
这个什么情况,,,,,开关开不了,不会吧

网友:
你把开关拆下来   测量下按下去时的按钮是否导通    有可能是按钮没有通   造成没有拉低3.3V

网友:
楼主应该多学习一下维修  这样说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华硕短开关有时候会烧机,后来知道上面好像就5V电

网友:
直接端接开机针,你的开关板上的开关可能性大

网友:
3 5V 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就是开关问题

网友:
啥意思,没看太明白,,,按开关不开机,用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点开关连接点,可以开机,,是这样吗??如果是,,那是不是按键坏了,,不过按键坏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