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5C不开机,单接接电源或单接电池能开。

楼主(2016-03-08):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电脑,说是不开机。机器接到手后,插电按开关没反应,于是开拆。拿出主板后接上可调电源发现可以开机,把电池接上直接掉电!先排除电池问题,去卖电池的地方借了个电池过来接上,发现可调电源没电流了,可机器没掉电。

   于是测量公共点的电压,发现只有电池的电压11.6V。接下来就好办了。

   首先机器单接电源可以开机,说明机器的开机电路和软启动是正常的,问题出在保护隔离电路上。此机的电路是仁宝设计,以为会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出问题。打开图纸,发现保护隔离电路只是普通的充电芯片控制。

  测量充电芯片BQ24725A的AC工作条件:6脚电源检测2.5V正常,4脚22V正常。此时可调电源电压已经导通到公共点。测量11脚BATDRV电池放电信号19V,不正常!!

  因为此时接的是可调电源,电池没接。怎么能开启高电平来开启电池放电管呢?剩下的就两个可能了,一个是充电芯片坏,还有一个就是放电管PQ207的D极到G极击穿。直接把PQ207取下后再量,11脚BATDRV恢复2.3V的低电平。从料板上找个N沟道的MOS管换上再次插电,电流缓慢的上升。测量电池口,电压也慢慢升高。按开机,机器顺利触发,此机修复。

  最后附上机器图纸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这种故障也有修到过,放电管容易击穿

网友:
我修了几台BQ充电芯片的加焊一下就好了,虚焊了

网友:
很好,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跟楼主学到技术了

网友:
好思路  收藏了  我也碰过到类似的 插电源能开机  上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好厉害,佩服了

网友:
bq芯片就是麻烦

网友:
好厉害,佩服了。。。。。

网友A:
电源和电池同时接上  公共点只有11.6v   说明用的是电池的电 是不是?你的帖子 我没看懂

网友:
功底扎实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电池同时接上  公共点只有11.6v   说明用的是电池的电 是不是?你的帖子 我没看懂

没看懂我也拿你没办法!

网友:
思路清晰 基本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