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B475没声音。。。

楼主(2016-03-08):
今天来个顾客说机子没声音 ,又说插耳机有声音,我就用自己的硬盘做了系统还是没声音,于是想肯定是喇叭坏了,于是拆机发现喇叭是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是不是喇叭坏了。。。
硬盘

网友:
喇叭本来测就是通的啊

网友:
应该检测下声卡啊

网友:
检查声卡的条件和静音信号。还有耳机插入检测信号。

网友:
喇叭本来就是一个电感通的话是正常的说命喇叭没坏 ,你可以查一下是不是耳机接口的问题,或者是声卡有腐蚀

网友:
应该是网卡的原因吧,换个网卡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