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影驰gts250虎将1G bios

楼主(2016-03-08):
谁有共享下多谢。现在b2不过认核心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好久不见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我也有一张,但是比较郁闷,原先是掉件没有核心供电,修好以后,用DVI接口可以亮机,但是进系统将完驱动后会没有信号,系统没有死机的。改接VGA接口后,进系统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奇怪它认出来两个显示器,有修过这种接口问题的情况吗?

网友:
o o认出来两个显示器(重启后这样?)核心到接口输出的问题?我遇到过一个开机条屏显示进系统黑屏无信号的,原因是核心背面靠6pin接口那边风扇螺丝旁小电容破损一小个角,换完就活了起初还以为颗粒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好久不见应该是这个吧

谢谢,周一上班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