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5423打死不触发不读BIOS 求大师啊

楼主(2016-03-08):
EC 型号NPCE885PA0DX   19  46 76 88 115 102 75 114 供电都有电压   LID 3.3   PSL_IN1#  低电平    ECRST# 3.3 AC_IN#是  BIOS到EC 都通了的, 打死都不读EC RSMRST 无电压 直接接3V   除CPU电压 其他都出来了 证明南桥应该好的, 还是EC这边问题吧  求高手指点,还有哪些信号 影响 这个EC读BIOS
EC换了3个 BIOS也刷了

现在真找不到测什么信号之类的了

网友A:
其它的还暂时没有遇到,原来就是这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还暂时没有遇到,原来就是这样故障

什么意思,你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B:
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会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会读了

我也知道供电时钟复位 , 我把条件 都发上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知道供电时钟复位 , 我把条件 都发上来了啊

那不换ec还等啥

网友:
换了3个了

网友D:
你用示波器抓过BIOS的波形吗?你怎么知道不读BIOS如果不读的话你的EC引脚又是怎么定义的!呵呵呵换个方向吧

网友:
9楼说的对   抓个波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示波器抓过BIOS的波形吗?你怎么知道不读BIOS如果不读的话你的EC引脚又是怎么定义的!呵呵呵换个方向吧

有波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示波器抓过BIOS的波形吗?你怎么知道不读BIOS如果不读的话你的EC引脚又是怎么定义的!呵呵呵换个方向吧

的确有瞬间波形 ,又怎么查

网友E:
有瞬间就说明已经读取了啊...  还有那个rsmrst此机器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65脚acin有了吗
你现在就按照不加电去修  别纠结读不读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瞬间就说明已经读取了啊...  还有那个rsmrst此机器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65脚acin有了吗
你现在就按照不加电 ...

65脚是低电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瞬间就说明已经读取了啊...  还有那个rsmrst此机器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65脚acin有了吗
你现在就按照不加电 ...

恩.65脚是低电频..

网友:
带#是吧 那是正常的  你再找找其他条件

网友E:
插上电池看看会不会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上电池看看会不会充电

不会充电 就是找不到查什么信号了  才向各位大师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