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楼主(2016-03-08):
板号:DAJW8CMB8E1 REV.E
论坛上有下载的BIOS刷了后有线网卡认不到。而且刷了后不更用官网下载的BIOS更新BIOS.
这个是从官网下载的BIOS提取出来的。刷完一切正常。唯一就是开机慢一点。

网友(点评):
加份、可以用

网友:
机器现象一样,下来试试把。

网友:
晕,都没说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2016-04-13):
你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的?我的机器是触电0.01--0.04之间·?刷了好几个BIOS了·还是一样·下你的试试看·

网友(2016-05-18):
我刷了好用 就是亮的有嗲慢 网卡都好用

网友(2016-06-28):
可以点亮,开机很慢,要等将近10秒才亮机

网友(2017-12-04):
我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谢谢前辈

网友(2019-04-15):
碰到不认本地网卡,差点换芯片了,看到楼主贴子再刷bios一个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2019-07-31):
的确可以认到本地网卡了。。。点亮也快,我把版号补充一下、戴尔 V5470 工厂BIOS 板号:DAJW8CMB8E1 REV.E

网友(2022-04-18):
亲测 开机18秒左右,可以亮机,本地网卡可以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