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790 主板上电 保护,求助 ?

楼主(2016-03-08):
我是 一名新手,想学维修主板。朋友拿来一块 技嘉AMD 790 主板,加电 风扇转了一下就不动了。我量了下 PW+ 是5.09  跳帽 3.24  PSON 是4.45 不知道 这个4.45 正常不,短接开机 针  PW+上 有高低高 跳变, 晶振 两脚电压 在0.2  到0.5。请问还应该怎样 检查,还有请大家 帮帮忙,我怎么发图片 都发不了什么原因啊,图片大小  不到300K ?

网友:
拨下cpu12v供电小四针插头,看看还断不断电,若是不断电,cpu供电部分有短路,

网友:
这个 忘说了,之前试过了,这个 主板是两个 四针12V 辅助供电,都拔下了  还是一个样

网友:
表笔 瞬间测一下其他供电满足没有

网友:
刚刚量了 一下内存边上 有两个 全埋电感,一个 两脚 都5.08V   一个两脚都0V  ,正常不?

网友:
这些电压是正常的   你打下电阻值  看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说这个 打电阻值 是,电阻档 还是 二极管档啊 ?  我的万用表 蜂鸣 何二极管档是  一个档位 ,还有 我在内存 周围的电感 电容 脚 上量的都是 5.08V  ,还有 一个小芯片  感觉像是 三端稳压器  ,如果这是个稳压器 ,这个东西的 右边脚  和中间脚  都是 5.08 V  这个对么?

网友:
IO是8728?如果是的话就查IT8728的126 127脚有没有2V,以前有大神发过一个贴··不过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A:
IO 技嘉专用 8718S , 问题找到了。今天拿到朋友那,把CPU  拆掉,短接绿线  黑线,强行上电  ,IO 开始烫手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 技嘉专用 8718S , 问题找到了。今天拿到朋友那,把CPU  拆掉,短接绿线  黑线,强行上电  ,IO 开始烫手 ...

你这样回复他人是看不到得 需要这样回复才行,
下次记住
这样回复他人
他人可以看到 也可以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回复他人是看不到得 需要这样回复才行,
下次记住
这样回复他人

是要这样 回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这样 回复么

真的是  多谢了,没上过 论坛 也不懂规矩 ,见笑了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