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今天我就让你们这些高手服气!

楼主(2016-03-08):
昨天店里一网吧老客户拿来一台无盘机,主板技嘉F2A55M-DS2,长城电源智能网星4200D,额定功率325W,显卡是昂达GTX650神盾。
机器故障为:按开关转一下就停。
这个故障一般就是电源坏、CPU12V供电处有短路,或者是接口有短路。一般可能都能解决。
先取掉CPU12V供电,按开关,仍然是转一下就停。
恰好我有一个前几天客户换下来不要的富士康300W电源蓝色经典500,顺便拿来插上,按开关,机器正常启动,屏幕也显示了,也运行到起动系统的地方了(无盘,没进系统)。到此判断此机只是电源坏。拆开电源,没有发现电容不好的地方,那就测量12V  3.3V  5V对地值,一切正常,看来电源没多大问题,拿一块正在维修的主板接上一试,可以通电啊,说明电源应该没有致命的故障,多半是电容等有隐性故障,放一边,忙其它的事。
晚上客户打电话过来,直接告诉客户,电源坏了,需要换电源。客户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拿一个额定300W电源换上,按开关,风扇一动不动,根本就不通电。
难道主板有坏的地方?再用旧富士康电源试,可以开机显示;难道这个新电源有问题?富士康的东西应该没这么烂吧,联想到前两天修到的华硕板也是这种情况(第一次能显示,只要关机不断电就不能触发),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取下显卡,把空间腾出来,用万用表测量,发现3.3V只有1.4V左右,5VSB过来的电只有3V左右,而且供电块子发烫,说明后级有短路啊,用手摸全板,其它地方都没有温度(不能触发),只有5VSB这个块子烫,它周围的两个3.3VSB电源也有点烫,应该是它的温度传过来的。
换上旧富士康电源,测量,5VSB正常,3.3VSB也正常,块子也不发烫,可以正常触发。换客户的原电源,用我的新电源电压都不对都会发烫,再换一个其它电源,仍然这样,要么无法触发,要么转一下就停。
但只要用富士康蓝色经典500这个电源机器不但可以触发,还可以正常启动。

各位高手你们说修哪里?

网友:
为了证明我没有说谎,我补两张亮机的图片

网友:
这超出了理论可以解析的范围了

网友:
如果按你所说,就不要纠结电源了,,认真修主板吧,特别是待机电压

网友:
以前也遇到那个电子很热的,我是直接把电子去了,让他开机按f1....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一般我都修不好 只有在网上找通病

网友:
还是你见到的少,这个问题先要排除是哪里的问题,首先要再换个电源试试,不要用你的普通很轻便宜的60左右进价的小厂电源了,找个原装二手航嘉 长城 电源,当然是最近几年的那种待机2A至少的,先看看是不是电源待机电流不够 导致发热,本身可以正常开机 ,还真的可能不是主板问题,是电源带不动 可能这个主板的待机电流大些,所以你找个好电源,品牌机上面电源更好 试试,不行找我

网友:
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裸板送来,用维修台上的电源直接亮机,没任何异常,返回去,不开机,整机拿来不开,换维修电源开机,告知换电源,对方换完还是不行,最好买走我的维修电源。没见返修

网友:
垃圾电源的待机电源带负载差,只有这一个解释,不服气的话,你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
我用的电源不是差的那种,各种指标都不差的!不用怀疑是60块钱一个的那种

网友:
垃圾电源的待机电源带负载差,引起的能触发,不亮机,还真的碰到过,后换电源的电容解决了。

网友:
没遇到过,本人不修台式机,这方面的经验还真的没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