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55he电视 不会修 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6-03-08):
本行是修电脑的我,接到到一台老客户的创维32e55he液晶电视,拆开发现电源板有异常响声,故障现象时而能开启有时又不行,故而判断电源板坏,修了两天没修好,故障依旧,干脆发片新的来,等了好几天到货,上机故障依旧。我开始蒙了。。我是维修小白,希望慢慢学,让大家见笑了,求大神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奉上驱动板号

网友:
我不会,显示器也不会呀

网友:
描述的不够清楚,开启以后一切正常吗。

网友:
开启后切正常的

网友A:
是LCD的吗  考虑下 电源板可能老化  灯管也可能老化了   再就是 你要确定你拆下来的板是不是有故障  也可能是信号板的问题呢 …………。不是专业的 容易赔钱   你换上板后是不是开不开 还是和没有换一样 有时能启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LCD的吗  考虑下 电源板可能老化  灯管也可能老化了   再就是 你要确定你拆下来的板是不是有故障  也可能 ...

不是灯管那种 是背面一片led灯那种  换了电源板 还是有时能开启 有时候不能  开关键也换过的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灯管那种 是背面一片led灯那种  换了电源板 还是有时能开启 有时候不能  开关键也换过的 故障依旧

开机键电压正常不   建议直接换信号板 应该不贵  淘下 试试吧 如果修 我也是小白  不会  直接换 还能收钱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上面转换的小电压,三端稳压负载差,滤波不良的都有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它是什么故障呀

网友:
就只是响声吗

网友:
电视修好了  不过是同行修的  小弟不才  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在此感谢所有给出宝贵意见的朋友  等小弟学好了 一定像你们一样帮助不会的朋友

网友:
应该是FLASH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