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神州飞天适配器不出SA电压

楼主(2016-03-08):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适配器开机0.19掉电,电压没出来完,应该是VCCSA电压没出来,因为此机无图纸,心想电池都能正常使用,电路是没问题的,应该跟东芝的通病一样,换个330的电容KO。其实这是第3台换它的了,第一台居然还从LA_5751P板子上剪小板接上去,现在想想那时太蠢了,呵呵。。。。遇到的同志以后就直接干它,不要再犹豫了。修了三台这机器,三台都是它,不知算不算通病!

动动你们的小鼠标,有分给点分,别小气,没分捧个场。此贴乃是福利贴啊!

网友:
又是偷工减料吧

网友:
电池滤波比电源好

网友:
不是偷工减料

网友A:
原位置是什么样子的,没修到过 麻烦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位置是什么样子的,没修到过 麻烦楼主

没看到那颗电容故意焊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那颗电容故意焊歪吗

就是换了一个电容 还是那个位置原本是空着的

网友:
楼主没说笔记本型号啊?版号是多少?

网友C:
怎么觉得应该是vccsa电压?加适配器和电池,会和330uf有啥情况。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用电源滤波不良 加上电容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觉得应该是vccsa电压?加适配器和电池,会和330uf有啥情况。请指教

电池输出的电压相对比较稳定,没什么杂波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掉电吗

网友:
检查下电阻和电容部分

网友:
垃圾神州啊

网友(2018-01-29):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那颗电容故意焊歪吗

谢谢分享,看到歪的了,楼主强大手工谁与争锋

网友:
神州就那样了     楼主这个貌似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