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维修求助

楼主(2016-03-08):
本行是修电脑的我,接到到一台老客户的创维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时而能开启有时又不行,拆开发现电源板有异常响声,故而判断电源板坏,修了两天没修好,故障依旧,干脆发片新的来,等了好几天到货,上机故障依旧。我开始蒙了。。无从下手以至惭愧不已   只能晚上回家在此请教大家了,我是维修小白,希望慢慢学,让大家见笑了,求大神指点迷津,小弟内心不胜感激!电视机型号32E55HE,奉上驱动板号

网友:
你把拆开的电视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拍照传上来看看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不开机的时量量开机信号到电源板的开启是么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主板的原因,正常就是你发的电源板不正常

网友:
主板DC-DC电压,看对地是否有短路。

网友:
有短路的,就是芯片坏鸟。如果没有短路的,再开机测下DC-DC各组电压正常不。

网友A:
我这有个电路图你拿去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电路图你拿去看看吧。

哎呀....修好了才看到,好可惜 不过还是感谢 感谢

网友:
电视修好了  不过是同行修的  小弟不才  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在此感谢所有给出宝贵意见的朋友  等小弟学好了 一定像你们一样帮助不会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修好了才看到,好可惜 不过还是感谢 感谢

修好了,大概是哪里坏的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
核心供电异常或背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