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6-03-08):
联想y470的。版号  la-6884p    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  鲁大师  和官网的驱动都试过。蓝屏图;         显卡加焊过。blos刷过,还是不行。系统装过很多个了。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给指点一下    显示logo过几秒  就会蓝屏

网友:
你 可以先装其中的一个显卡驱动 。看看是哪个显卡有问题。独显的话。是通病的啊。。。。。。。

网友:
F8进安全模式。里面卸载就可以。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装独显驱动就蓝屏,是主板上的1.5V显存供电的转换管损坏。http://www.91xiu.com/thread-402445-1-1.html

网友B:
还是系统的问题,我遇到过一个,后来看官网最低的是64位的WIN8,装完系统后,把显卡驱动删除掉再重新装官网驱动,一切就正常 了

网友:
供电查下啊,显卡供电啊

网友:
打个官方的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C:
都说是转换管子的问题,我上次是屏蔽了集显,就好了。

网友:
没修到过,下次碰到验证下到底是4楼还是5楼正确

网友:
重点检查显卡供电转换电压,我上次跟你一样故障,已修复

网友:
通病 装独显驱动就蓝屏

网友:
通病啊,显卡下面的一个MOS换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D:
再教你一招,把U49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D壳爱坏   所以导致屏轴的铁 搭在主板上  而且还是紧靠着显存的滤波电容容易造成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装独显驱动就蓝屏,是主板上的1.5V显存供电的转换管损坏。http://www.91xiu.com/thread-40 ...

感谢首席技术。【迅维】网都找不到这样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系统的问题,我遇到过一个,后来看官网最低的是64位的WIN8,装完系统后,把显卡驱动删除掉再重新装官网 ...

装的就是官网的驱动,还是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说是转换管子的问题,我上次是屏蔽了集显,就好了。

屏蔽集显 ?在blos里面设置么

网友:
这个是机器的通病,转换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教你一招,把U49换了就好了

还不行,,

网友:
显卡外围电路查查看

网友F:
u11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u11坏了,换了就好

不是u49吗,怎么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D:
你寄过来我帮你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寄过来我帮你修好

我这闲的蛋疼  在研究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蔽集显 ?在blos里面设置么

是的,是在BIOS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u49吗,怎么

Y470应该是有两个版本。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不过先学习了 呵呵

网友:
还有这机器显卡周围的显存容易脱焊

网友:
供电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换显卡 再不行换显存

网友:
装XP系统肯定会蓝屏,装WIN7就不蓝屏了,在官网上下驱动

网友:
换CPU试试看

网友G:
昨天一台没有装硬盘 进pe 就0A蓝屏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好像记得是显卡电路那里的问题

网友:
看来以后得注意这些个东西了

网友:
mos 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一台没有装硬盘 进pe 就0A蓝屏没有找到问题

应该是桥或cpu问题了

网友:
迅维上一大把说这通病的,你不逛论坛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