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维修P8H61-M LX3 PLUS 15开机故障

楼主(2016-03-08):
同行进来一块华硕主板,说是USB错误,15秒关机。。
心里高兴啊,这是送钱的啊。。
插上电源,触发开机。嗯,没有报错啊,,接上外设进系统正常啊。。
难道同行搞错了,打电话说主板没有问题,又当面给他试了一下。
主板拿回去后,又拿了回来,说确实有问题,拍了图片让我看,确实报错。。
对比点位图把USB相连的4.7K,8.2K的电阻全部换了,再试机正常。。
这次说百分百没有问题了,同行拿走了。过一会打电话说没有解决问题。。
什么原因呢,,随口问了一句,主板在那试的?说是在顾客机箱里面试的。。让同行把整机拿来。。
拿来后,看了一眼机箱,一下找到问题了。。机箱前面板有一个的USB口断了,里面的数据线接地了。。
直接把USB拆了。。开机一切正常。。。
终于可以安心让同行把机子拿走了。。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原来接口坏也会导致这现象~

网友:
其实
这不怪你 是你同行有问题
没看清楚就直接主板拆下来给你‘
而不是正台给你

网友:
USB口数据线一般主板会出现不认移动设备故障。

网友:
数据线接地一般主板会出现不认移动设备故障。

网友:
还是要支持一下的,维修当中什么问题都会遇到

网友:
原来是USB接口坏了。

网友:
经验丰富,经验来自实战。

网友:
各种故障千奇百怪,很多故障都是人为的。

网友:
USB信号对地,我也遇到过,但主机不报错,只是用不起

网友:
一般是前置usb口短路 你没发现故障 就告诉客户修好了 不负责啊

网友:
有一次类似的经历 也是15秒断电的 查了半天是跳线帽被人当清COMS的拔掉了

网友:
胆大心细   喊喊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