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26L08HR-8K21 屏闪

楼主(2016-03-08):
[8K2X系列机芯] 26L08HR-8K21屏闪168P-26ALM-00
简介:无
内容:机器出现屏闪一般判断故障在380V 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测量PFC电压为365V,故
障确定在此电路。 PFC 芯片IC601/FAN7530 供电15V 正常,电压反馈脚检测电压为1.6V 正
常,试代换7530芯片后故障依旧,测量对比发现3脚COMP外接补偿电路电压稍低,试更
换C604/473电容后故障排除。……(创维售后维修案例)

网友:
pfc电压不正常,基本都是取样电阻漏电,只要拆下刮刮再焊上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