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ZG无CPU供电

楼主(2016-03-08):
4738ZG换了大电容用了几十分钟死机在开CPU没供电了。。。然后测CPU供电芯片20脚  19V 22脚  5V  44脚  3.3V  31脚  5V   然后也换了CPU供电芯片也是一样。。我想问下还有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A:
打下波形,是不是电容没有换好

网友:
首先你得怀疑是不是电容没焊好,测量下对地阻值,然后示波器看下是否是杂波导致的电压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波形,是不是电容没有换好

电容绝对弄好了

网友:
其他电压出来了吗  cpu电压最后出来的啊

网友:
这个是宏基的吧?而且还是广达代工的,有掉电才对,用波波前面的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是4736ZG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