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之故障分类及检修方法(1)

楼主(2016-03-08):
主板维修之故障分类及检修方法(1
   主板短路排除后装上诊断卡和假负载,插上ATX电源点开关。观看主板的故障现象中,将故障进行分类然后针对不同故障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维修,方法如下:
   短路排除后——插诊断卡——装假负载——插电源——触发开关②③——检查PCI复位是否正常④a——测量CPURST#是否有高电平④b——有CPURST#装CPU跑码④cd——根据故障现象检修

故障分类及维修方法如下:
   自动上电:故障现象表示为插上电源便自动通电了(INTEL原装板DELL自动通电正常)
维修方法:1、持续短路开机针4秒若能关机,可以忽略此故障,一般是因为被清除了         CMOS才导致的自动上电。
                  2、持续短接开机针4秒以上无法关机,尝试替换绿线相连的零件,但要注意有        的主板不装CPU或无CPU供电也可能会无法关机
上电保护:触发通电后断电,俗称掉电(775主板通电后跑码又掉电,再自动通电继续跑码属        于正常)。上电保护分为电源保护主板保护
②电源保护:电源保护故障表现为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
维修方法:维修电源保护的主板先要断电拔掉CPU供电12V小电源,再上电看是否还有保          护。A不保护——依次拆除CPU供电上管、电源/驱动芯片、滤波大电容。(快速          判断是哪个场管坏:一表笔接12V,另一表笔分别接下管D极如果通了则此场坏)B保护——主接        口12V/3.3V/5V短路
③主板保护:主板保护故障表示为触发断电后,绿线为高电平(可再次触发)
维修方法:导致主板保护常见有以下6点,按下面所写一一进行排查
       A.RTCRST#为低电平(CMOS跳线跳反);B.H61以上主板刷写BOIS资料;
       C.缺少供电(断电瞬间测量供电或强行通电测量每个供电是否正常);
       D.4秒断电查开机针电压,部分采用ITE的IO的板不跑码的也会断电,只需要          修不跑码的故障即可(华硕AM2板居多);
       E.NVIDIA芯片组空焊(压桥);
       F.南桥的THERMTRIP#为低电平了(过温保护,要查图纸);
       G.双路供电无法切换(断电瞬间,3VSB待机电压有变化)。
(嘻嘻,今天就小编这么多,明天继续:主板维修之故障分类及检修方法(2))

网友A:
写的不错,适合小白看!南桥的THERMTRIP是什么信号怎么分正常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适合小白看!南桥的THERMTRIP是什么信号怎么分正常与否?

THERMTRIP是温控信号,温度过高就自动断电  常在南桥或CPU下

网友:
太好了,谢谢啦!

网友(2016-05-19):
太好了,小白的我正需要这种资料

网友B(2016-06-30):
几个信号在主板的那个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信号在主板的那个位置啊?

你好,这有一些不是固定位置的哦,要根据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信号在主板的那个位置啊?

很多信号都不固定吧位置的,具体得搜索图纸解决.

网友:
看帖必回是我的传统美德,学习了!

网友(2016-11-02):
我是修主板的新手 ,只是有一定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