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维修(附BIOS 点位 点位软件整合包)

楼主(2016-03-08):
华硕的H61 拿到手发现不触发 于是测条件  开关5V 跳线针才1.9V 正常应该是3.3V 刚好有点位图

经测量RSR79电阻一端3.3V 一端1.9V 很明显是这个电阻坏了 测不出阻值于是找了个1K的上去
换了上去跳线针变成3V 试了下发现能触发 先不管了 测各大电压正常不跑码 于是找了个BIOS刷上去后 跑码了但是不过内存 于是查内存条件
VDDSPD 3.3V SMBCLK 3.3V  238脚SMBDATA才1.9V 看了下发现是由排阻过来的

测了下+3V和+3VSB都正常 于是更换排阻 触发后亮机成功修复
附上亮机BIOS、点位图和点位图软件整合包

网友A:
有图纸和点位还好 我遇到一个磐正的 开机触发信号不正常 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有点位图 确实事半功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和点位还好 我遇到一个磐正的 开机触发信号不正常 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没图纸的话就只能靠芯片图和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的话就只能靠芯片图和经验了

经验很重要 主板很多都说没有图纸的

网友:
今天发现附件点位图打不开 已经修复 重新再发一次 华硕P8H61-M LX3 PLUS

网友:
今天发现附件里的点位图有问题 请大家到6楼下载修复好的版本

网友:
pson#没有拉低绿线,点开关针没有一个高低高(5v~0~5v)的过程,没有断线现象,是不是IO坏了?手上没有这个IO芯片换。郁闷中。。。。。。

网友:
点位 图纸都有那修起来很块得

网友:
里面的BIOS是不是少了个后缀名。怎么是0文件

网友:
哎 我没点位图和图纸的时候只能靠镊子跑线了 过程还是很辛苦的  这个块板子问题多多 能搞定不容易  佩服

网友:
点位有问题,楼主你搞好在弄出来,软件检测不到这个点位,5分不是那么好赚的

网友:
这个正需要,先收藏了

网友:
啊,,,下了啊,没分了。。。打不开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

网友:
好久 没有认真修主板了,因为修主板不多少钱

网友:
这个机器居然2.3个故障

网友(2016-04-09):
坑啊,第一个没点位,

网友:
请教下大家啊,这板只能上32纳米的CPU吗?22纳米的CPU能上吗?谢谢!

网友:
哇塞,能坏那么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