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3-09):
AMD芯片组,板号是KL6,接上电池可以充电,按开关不能触发,拆开主板一量发现主板上3V和5V待机正常,不开机首先查EC的工作条件,1 AVCC 3.3V正常;2 时钟晶振没装忽略不计;3 WRST 3.3V正常;4 ACIN 3.0V正常;5 LID 3.3V正常;6 示波器打EC下挂的BIOS芯片2脚有波形,且此BIOS程序也刷过;7 NBSWON按开关后有高低高的电压跳变,8  DNBSWON并没有电压跳变,修到这里以为是EC坏了,买了一个EC回来换上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就查南桥那边的工作条件:1  VDDBT_RTC 有3.0V ; 2   32K X1有波形;3  VDDIO_33没有电压,经查图纸此电压由MAINON信号来控制,而MAINON信号又来自于EC;查来查去还是EC这边有问题,请问各位此IT8518E除以上的工作条件外还需不需要满足其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带上图纸,有爱心的朋友下载此图纸帮忙分析下

Z475 QUANTA DAKL6CMB8D0 (1).pdf

网友:
咋回事,我的贴没人看?

网友:
只能表示祝卤煮早日修好

网友:
先刷下程序试试,可能EC程序不对,所以不发出mainon吧

网友:
又换了一个EC,搞定了

网友:
是啊现在买的好多芯片都是坏的坑死人

网友(2016-05-04):
我换个EC芯片还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