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识别方法

楼主(2016-03-09):
1、标有NO和NC
NO是英文normal open(常开)的缩写。
2.标有数字序号11或12等
后面一位数(1、2)代表常闭触头,(3、4)则代表常开触头,
类似的,还有(5、6)、(7、8)代表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闭、常开触头组。
3、交流接触器畏助触点两端是否可以直接接220V交流电?
可以,事实上许多电路的指示灯就是接的220V
4.辅助触点的作用
交流接触器有3对主触点,上面的3个接线端子是接电源的,下边的3个接线端子是接用电设备的,吸合线圈接控制回路,当吸合
线圈得电铁芯产生磁性,吸合衔铁,主触点接合,用电设备通电
工作。另外还有辅助的常开及常闭触点,可用作自锁和互锁制用。用下面这张图说明常开触点在控制回路中的作用

网友A:
又有新的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有新的知识了!

我每天都有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