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史上最强干货:玩盒子必须要知道的九件事

楼主(2016-03-09):
糖果盒大小、连上网线就能看电视、不需要去广电局申请开通、也不需要每月按时缴费……小魔方之内似乎有大神奇?其实不然,今天将为你还原展现一个最真实的魔方内世界,一起探秘网络机顶盒。

一、网络机顶盒是什么?
如果把“网络”两字去掉,“机顶盒”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通过它可以收看来自广电的闭路电视节目。
网络机顶盒与广电机顶盒和卫星电视机顶盒的工作方式类似,不同的是网络机顶盒是通过连接网络来收看电视节目的。网络机顶盒虽然功能看起来很简单,但却不只是像一个灯泡一样接上就能用这么简单,下面让我们先来初步认识一下网络机顶盒。

二、网络机顶盒使用环境
1、网络机顶盒的硬件
网络机顶盒和广电有线电视的机顶盒一样,显然是一台硬件设备。只要是硬件,就肯定会选用各种的元件和用料。就如同电脑一样,虽然同样是电脑,但是因为选用了不同的CPU、显卡和主板等等就可以实现不同的性能、接口和功能,网络机顶盒也类似。

和智能手机类似,CPU越强,网络机顶盒的性能也就越高

2、芯片、内存、闪存
当前正在销售的主力网络机顶盒,基本都采用的是Android操作系统。对于安卓系统来说,配置越高,运行应用的速度就越快,体验就越好。所以,网络机顶盒很重要的一些参数就是采用的CPU方案和与方案配套的内存及闪存的大小。

内存和闪存芯片。

3、输出接口
网络机顶盒除了需要连接电源和电视机之外(网络可通过无线连接),还会配有各种其他接口,以方便用户连接各种其他设备。

网络机顶盒常见的接口。

二、网络机顶盒的操作系统
1、YunOS操作系统
YunOS是由阿里巴巴公司开发的用于网络机顶盒、智能电视和手机上的一种操作系统,为在电视上使用做了专门的优化。YunOS操作系统能够适配现在市面上的绝大多数硬件,这也就使得采用YunOS系统的网络机顶盒都具有极其类似的操作界面和功能。

YunOS基本代表了阿里定制。

2、品牌定制安卓系统
有实力的机顶盒厂家一般会在安卓原生系统上进行定制,开发大量的应用进行配合,以获得较好的界面和用户操控体验。这些产品有着强烈的特色和个性化定制功能,不仅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芯片的各种特长,还具有流畅的操作体验和与众不同的功能和用户界面。

和智能手机一样,多数厂商都会在原生安卓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定制修改,以便更具个性化色彩和品牌识别标志。

3、Linux系统
广电机顶盒的交互界面就是典型的Linux系统。Linux系统具有对硬件要求低、稳定性强等优点,但缺点就是开发维护难度大、无法安装扩展应用等劣势。
网络机顶盒的遥控器
有了组成网络机顶盒的硬件和软件之后,一个控制器也是不可免除的。

三、遥控器
1、普通红外遥控器
目前应用最广的遥控器只需装上电池朝着机顶盒按键就能用,采用肉眼不可见的红外线发射操作指令。使用直观简单、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但遥控距离近、往往要找对角度才能控制、某些功能需要多次按键才能实现是它的短板。

2、无线语音遥控器
无线语音遥控器上往往只有简单的几个按钮,但增加了语音按钮和麦克风。用户按下语音按钮后朝着它说话,它能将语音转换成文字命令,再通过释义程序处理让机顶盒做出响应。这种遥控器采用无线技术,操作距离增加了,也不需必须对准机顶盒才能使用。

3、体感遥控器
支持体感功能的遥控器最适合用来玩像赛车、球类、设计类等各种游戏。但这种遥控器需要通过在空中挥动手臂来移动屏幕上的光标,难以长时间使用,而且不太适合上了年纪的消费者。

4、手机遥控器
这是一种在用户的手机上安装手机遥控的应用软件,使手机具有红外遥控器、无线语音遥控器和体感遥控器的功能,有些功能很强的手机遥控软件甚至可以实现交互式操控游戏、安装应用、选片播放、截图分享等等超越常规遥控器概念的功能。
看完以上网络机顶盒的各种主要性能参数、软件系统差异及不同遥控器的优缺点后,接下来我们将逐步深入,走入网络机顶盒的内部世界,详细地了解一下网络机顶盒的各大核心硬件。

四、网络机顶盒核心元件
和智能手机、平板乃至PC一样,网络机顶盒也是由众多的硬件元件、电子电器元件等组合而成。对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来说,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去了解网络机顶盒的内部世界,自然也无法了解区别市售各品牌、型号网络机顶盒的性能与功能差别。

五、什么是芯片方案
要深入介绍机顶盒各大硬件的话,首当其冲的显然就是芯片方案,那么,到底什么是芯片方案呢?
网络机顶盒中最为核心的硬件就是CPU,通常称之为主芯片。围绕着主芯片还需要有用来存储临时数据的内存芯片和保存永久数据闪存芯片的配合,这三大硬件组成了一台机器的最小系统。在最小系统外围,还需要有输入和输出等其他元件来实现最基础的功能。

1、芯片方案架构示意图
由于不同的主芯片需要配合不同的内存、闪存、网络、音频、视频等芯片,这就使得各种不同的主芯片形成了互不相同的标准搭配套装,这种不同芯片的不同搭配套装,就称之为芯片方案。
同时又因为各种内存、闪存、网络、音频等芯片有一些是按照行业标准来设计的,一种主芯片就能够搭配多种不同的外围芯片来实现不同的效果。对网络机顶盒较为熟悉的买家,往往会直接向商家询问某某机顶盒是采用哪种芯片方案,就能够通过芯片方案来知道网络机顶盒的功能、接口、优缺点等等。
CPU架构解析

本着简单易懂的角度出发,我们做了一个Cortex-A7、A5、A9……的性能对比表,表示各处理器架构每个核的最高指令处理速度,单位是DMIPS/MHz(数字越大基本表示其性能越强)。不过,实际效能还要根据所配备的内存大小、闪存芯片的读写性能、操作系统的优化和应用程序的优化来综合考虑。在后文我们介绍具体芯片方案的时候,可参考此表对芯片的速度做估算。

2、常用主芯片方案深入解析
我们针对当前市场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几种芯片方案将进行深入的解析,这些芯片方案基本涵盖了90%以上的市售网络机顶盒产品,参考价值较大。

AllWinner全志H3方案
AllWinner全志H3为全志公司发布的四核Cortex- A7架构芯片,适用于采用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和机顶盒等产品使用。它支持4K超清视频输出和H.265视频格式硬件解码,内置Mali- 400MP2图形处理器,支持100M有线网络、USB2.0接口。运行安卓4.4.2操作系统,有YunOS版本和定制化安卓两种系统可使用。

AllWinner全志H8方案
H8方案也是全志公司的产品。H8配置了运行频率高达2.0GHz的高配置八核Cortex-A7架构CPU和PowerVRSGX544图形处理器,支持100M有线网络和USB 2.0接口。还支持1080p的H265编码硬件解码和4K的H.264硬件解码,但视频输出只有1080p,并不具备4K视频输出功能。

AllWinner全志A80方案
A80很明确是定位于高端的产品,它采用了四核Cortex-A15+四核Cortex-A7的设置,比八核的Cortex-A7要强上不少,配合G6230图形处理器,毫无疑问是当前网络机顶盒方案中的性能王者。同时它还支持USB3.0和4K@30Hz输出。

Rockchip瑞芯微RK3128
Rockchip瑞芯微RK3128集成了四核Cortex-A7 CPU和Mail-400MP2图形处理器,能够支持1080p的H.264和H.265解码,虽然不支持4K视频解码及输出,但运行速度提升到了1.3GHz。同时它配备了100M有线网络和USB 2.0接口。相对低廉的出货价格,已成为目前市场上使用量最多的芯片。

Rockchip瑞芯微RK3288
RK3288相当于RK3128的性能加强版,采用运行频率达到1.8GHz的四核Cortex-A17以及超强的Mali-T764图形处理器,支持4K H.264和H.265解码,还支持4K@60Hz的超清输出。
需说明特别一下的是4K@60Hz视频输出,不少芯片支持4K输出实际上是支持4K@30Hz的输出,在移动速度较快的画面中会出现闪烁和卡顿。而在60Hz输出的画面上,能够显示更加平滑和流畅的画面,而前提是芯片需要有HDMI 2.0以上的输出接口支持能力。

Rockchip瑞芯微RK3368
RK3368也是瑞芯微的新产品,它集成了64位八核Cortex-A53处理器,其性能是RK3288的4倍,内置PowerVRG6110图形处理器,在4K方面也能支持H.264和H.265解码及4K@60Hz的输出,具备HDMI 2.0视频输出接口。需注意的是,只有安卓5.1及以上系统才支持64位处理器。
那么同样是八核芯片的A80、H8、RK3368这几颗芯片速度上孰强孰弱呢?可以大致做一个排名:H8 <RK3368 < A80。

Amlogic晶晨S812
S805是晶晨定位在网络机顶盒普及型产品线的选型芯片,使用了四核A9处理器和八核Mali- 450图形处理器,运行频率高达2.0GHz,全面支持4K解码和输出,配置常规的网络和存储接口。因其具有强大的本地多媒体文件播放功能和支持高品质音频输出,也有一些厂家用它来制造4K超清播放器。

Hisilicon海思Hi3798
Hi379 8系列分为两个型号,Hi3798M为四核A7处理器配合Mali-450MP4图形处理器,支持100M有线网络接口;Hi3798C为四核A9处理器配合Mali-450MP6图形处理器,支持1000M有线网络接口,高一等级的性能被适用于一些要求较高的场合。他们都支持完整的4K解码和输出,支持USB 3.0接口。

炬力ATM7029
ATM7029配置为四核A5处理器配合GC1000图形处理器,运行频率大约在1GHz左右,不支持H.265和4K的解码,网络方面配备了100M网络和USB 2.0常规接口,定位于入门级的产品,但依旧能够满足网络机顶盒的大部分功能需求,而且性价比很高。

Mstar晨星MSO9180
MSO9180采用了四核A9处理器和Mali-450图形处理器,运行频率1.5GHz。它具有全功能的4K H.265解码和输出,具有1000M有线网络,USB 3.0扩展接口,还具有HDMI视频输入功能。其中四核A9处理器的内存使用了高达1866MHz的32bit双通道DDR3内存,比普通四核A9处理器性能高很多。视频解码方面能够解码高达200Mbps的超高码流视频,支持高清音频输出,并且支持点对点视频输出。目前有厂家推出了基于MSO9180的专业4K超清播放器。

以上介绍的各款芯片的主参数列表,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芯片方案之间的差异。

六、图形处理器简析
前文经常图形处理器(GPU),其实网络机顶盒上的GPU和桌面PC平台的显卡一样,通常集成在主芯片之中,用于负责画面渲染及显示输出方面的工作。图形处理器也有各种不同的型号,它们之间的性能差异,可以参考下表。

网络机顶盒GPU性能阶梯

需要说明的是,图形处理器的强弱好坏通常与视频播放能够支持的格式没有太大的关系。对移动端的芯片来说,他们内部CPU部分、GPU部分以及视频编解码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因此移动芯片的GPU图形性能强,也未必就代表它的高清、超清播放能力也一样强。
不过,如果你想要经常用网络机顶盒来玩游戏的话,那么图形处理器的强弱就很有意义了。它的好坏会决定这颗芯片运行游戏的画面精美度和流畅度。

七、Flash存储芯片(闪存)
就像是电脑使用的硬盘一样,不同的Flash芯片也是有不同的读取和写入速度的。此外,Flash芯片是有读写次数限制的,普通Nand芯片如果不受控制的随意读写,很容易在短时间内使其使用寿命到头;但eMMC芯片由于集成了非常科学的差异读写方式,使得芯片的寿命得以倍数的延长。
因此,网络机顶盒采用何种形式的存储芯片能够决定机器的运行速度、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TIFeMMC芯片(通常无脚)

TIFNand芯片(两侧有脚)

八、电源芯片
电源芯片严格来说应该叫做电源管理芯片。主芯片和周边的元件通常是需要多路不同电压和电流并且按照一定的时序通断才能保证整机运行稳定。为了确保电压的稳定和时序的精准,不少的主芯片都配有相应的电源管理芯片,由它来控制整机的电源。

全志方案常用的电源管理芯片
有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改用了普通分离元件来达到类似的效果,这就容易导致整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降低,甚至烧毁机内元器件。

九、如何选购网络机顶盒

看完以上介绍,相信玩家们已对网络机顶盒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接下来,应用上面的知识来看看面对现在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各种网络机顶盒,应该如何选择,才能买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1、选择什么样的影视平台

所谓的影视平台,就是指某款网络机顶盒采用了哪一家影视内容提供商的内容。目前市面上的产品有采用芒果TV、华数TV、爱奇艺、CIBN等影视平台,当然这些软件也可以直接通过当贝市场:http://app.znds.com/update/dangbeimarket.apk来下载安装。

一般来说芒果TV的综艺娱乐和自制剧的内容很受用户喜爱;华数TV是老牌的网络点播服务提供商,目前又和YunOS系统捆绑在了一起;爱奇艺和CIBN是较后加入网络点播服务的供应商,内容也都各有特色。至于选用什么样的影视平台,完全要看用户的喜好了。事实上,玩家们完全可以手工安装各种影视平台,实现一机多内容平台,这个问题不必太过纠结。

2、选用什么样的系统?

如果买网络机顶盒只是拿来看影视内容的,那么这两种系统没什么差异。建议考虑选择价格较为“优惠”的YunOS系统。
如果买机器回家,还不忘在百忙之中上个网、购个物什么的,或者在闲暇之余希望能够玩玩小游戏,对玩机器又没什么兴趣。YunOS系统同样是最佳选择。
如果你的需求不仅是看看影视,还想把拍摄的日常生活照片放到电视机上和一家人分享,还会时不时的从网上下载电影来观看,而且还想玩玩安卓系统上的游戏大作,那么只有定制化安卓系统才能满足你的需求。

3、是否需要支持4K视频?
4K具有4倍于全高清和9倍于标清的视觉效果,但它不但对机器的播放和输出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还需要你具有4K清晰度的影片片源和具有4K显示能力的超清电视机才能享受到4K的超高清画面。如果以上几项条件你都能够满足,那就赶紧入手支持4K的机器吧。如果你在短期内无法获得满足以上条件,那么就不用为将来不知道哪天才能实现的功能掏钱了。

4K、1080p、标清画面对比

4、喜欢玩游戏该怎么选?

如果你买机器来是需要在某些时候通过玩游戏来“陶冶情操”的话,那么机器的配置高低就是需要你首要考虑的问题了,而其中图形处理器性能的好坏更是其中重中之重。
不过,如果只是玩些益智类或《愤怒的小鸟》这个档次的游戏,可以不用考虑配置和图形处理器的问题,任何一台机器都能够十分流畅地High起来。如果玩相对高端一点,类似《极品飞车》这样的3D游戏,建议选用至少SGX544和Mali-450MP4及其以上级别的图形处理器了。
再高端一点,如果要玩大型的3D即时战略或3D FPS游戏,还有非常复杂的游戏规则和大量的人物、场景显示,又需要流畅操作速度的游戏,那么你就不仅是需要考虑图形处理器的能力了,内存乃至是闪存都需要达到一定的容量才能够玩转的起来。这种情况,选择最顶级配置的产品,一般不会有错。

5、喜欢播放本地视频怎么选?
所谓的本地播放需求,指的是经常用来播放硬盘、移动硬盘或者局域网中其他设备上的高清、超清影片或高清音频、图片的使用需求。这些影片小则1GB,大则40GB甚至是更大,多达几十种不同的视频和音频格式,这就需要设备具有非常强大的播放解码能力才能够胜任。而且往往还需要挂载或者切换到中文字幕、切换不同的音频轨道、选择不同的影片结局等需求。
对于这些需求,建议选择前面提到的MSO9180、Hi3798M、S812这几款具有不俗的本地播放能力的芯片的机器,甚至是只有专业本地播放器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专业播放器具有非常全的播放控制功能。

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基本了解了网络机顶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