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X45VD

楼主(2016-03-09):
华硕板号X45VD  进水无待机,发现这个电阻腐蚀严重坏了,谁有这板告诉一下多少k的,谢谢!!

网友:
  只要不是分压的  应该随便整个就可以的!

网友:
线那么粗,应该是供电

网友:
没看到有图啊,难道我电脑有问题

网友:
看图纸 点位就好了

网友:
这个没没找到点位

网友:
一般整个10K 或者1K都可以

网友:
量一下电压多少,再用一个100K的试试看,粗线的一般都是供电的。主板上100K 10K的用得最多了

网友:
找附近差不多的位置测一下!我都是这样弄得

网友:
100K试起...再10K...再1K...试的不行,再去找图。

网友:
附近的测也行吗?下次试试.

网友:
一般整1个10K 就可以用

网友:
350~400左右

网友:
没有图纸么??

网友:
只能靠试试了 华硕点位图图纸搞不到

网友:
还用这么费劲呀  从大到小试   先试 10k往上的

网友:
先试100K,再试1K,然后短上

网友:
看有电压没,一般10K

网友:
我有这个主板啊,楼主没图怎么帮你???

网友:
换一个200K左右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