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80n-i7不触发

楼主(2016-03-09):
手里有一台神舟k480n-i7,主板没图纸没点位,原始故障是保护隔离烧了,我搞好了,然后可以自动触发了,可以亮机,上了下电池,准备装机,结果不触发,小电池放电就可以触发,触发后可以关机,关了开不开,再次放电才能自动触发,每次都要放电才能自动触发,io是ntce795laodx,没这个的引脚定义,参考e420的io维修,好像引脚定义有点区别,不完全相同,io换过了,充电芯片待机芯片的条件度满足,就差io的量不到,开关可以直通io,有跳变,现在没招了,rtc电路也没跑到,请问高手还有什么招吗求指教

网友:
RTC电路没问题的话  那就可能是BIOS了    刷个B IOS试试呗

网友:
I7的,,BIOS是爱坏,BIOS还不好刷,,多数 要修改或合成

网友:
要检查开机条件啊,ACIN,LID等等,按流程走

网友:
没有图纸机器南修的很。。

网友:
南桥有没有试过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