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的一奇葩问题

楼主(2016-03-09):
客户拿来的台hp G4的机器,本来不上电,后刷EC的BIOS亮机了,但有一个问题是,刚插上电源立马开机就不出CPU电压,电流一直在0.2到0.3这里。现向大家求个思路,
电源

网友:
各种PG查了,都正常。南桥晶振也换过了,也加焊过了,没思路了

网友:
已经刷了两个了,还从料板上找个原BIOS上去都一的现象,如果插上电源等五秒钟再开机就一却正常

网友:
桥的程序一起刷试试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应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是0.2-0.3还是0.02-0.03?
跞凡
0.2到0.3,都说是只有CPU电压没起了
详情

网友:
一套BIOS都刷上
跞凡
这个我再试下,南桥的是没有刷
详情

网友:
楼主那你查查看CPU不亮的条件 插5秒就可以点亮 说明机器问题不大 看CPU这块的VIN主供电不亮的时候电压正常吗 是不是电阻变大 和电容产生了阻容延迟 也可能是开启 ==

网友:
像这种问题 之前遇到过 转换电压的 开启出问题的 15V 或者是19V 做开启 电阻阻值变大 开机会有一个延迟几秒 电压才会上去 就是阻值变大 和电容产生了延迟
跞凡
哦,我查下看看,这个还真是没有想到,谢谢啦
详情

网友:
再刷试试 多试几次

网友:
刷BIOSBU 行的话,就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慢慢去找问题了

网友:
换个新的BIOS再刷,试试

网友:
学过 bios合成的都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多学习,多看贴,多发贴,大师都是这么过来的。
跞凡
BIOS合成这个太深奥了,不会搞
详情

网友:
去淘宝买个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惠普G4 太多小型号了 可以的话 发个版号吧 不同芯片组 不同时序
跞凡
板号是DA0R!#MB6E0 REV:E
详情

网友:
你这样说 很难查 版本那么多的版 你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