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硬盘恢复成单一磁盘失败

楼主(2016-03-09):
一台15年的本 想做WIN8 按正常步骤加载完镜像 分区之后 拷贝文件到U盘过程中 自动重启了一次 没有制作成功 现在想重新合并一个区 但是用BOOTCAM 合并时出错  用磁盘工具也不能合并  希望高手能帮助一下

网友:
在磁盘工具下能看到3个分区 一个苹果的 一个WINDOWS的 和一个WINDOWS引导分区

网友:
先把那个8GB的分区在碰盘工具下合并,可以拖拉大小,或者点住8GB那个盘,下面有一个小减号和加号,占减号就行了.然后再到BOOT CAMP那里恢复成一个磁盘就好了.

网友:
没办法 只好全部格式化 重新安装的苹果系统

网友:
只能用苹果系统优盘修复了。

网友(2016-05-29):
先一个区装苹果系统,进苹果系统用磁盘工具在分区装WIN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