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45 一体机 不触发 求助中

楼主(2016-03-09):
机器型号:联想C445集显不,板载U
机器板号:CFT1A68S
故障现象:不触发

写了个程序 U28  SPIC1 无效,  写了个U25  128K的还是不行,换了个EC也不行。
大家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或者EC的资料给传一份呗~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是开关的通病哇    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这个机器

网友:
供电出来没啊!

网友:
确定桥供电一切正常吗,按图纸细查一下

网友B:
有供电出来,现在就是没有这个EC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是开关的通病哇    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这个机器

这个开关上有电压呢,按下有跳变,我再看看这个开关,

网友C:
条件都没检查一下就下刀完事.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D:
查IO 的条件  看看IO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都没检查一下就下刀完事.没这么简单吧!

就想找个IO的资料,或者这机器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IO 的条件  看看IO图纸

谁有这个8731的资料,或者这个板子图纸,给发一份呗

网友:
35v供电有没

网友:
检查BAT 电路

网友E:
先查供电,说不定就只是拿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供电出来,现在就是没有这个EC的资料

我看你第一张图片是不是被你焊过啊!看似没焊好!

网友:
有待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查供电,说不定就只是拿个供电没出来

待机供电是有的,只是这个机器一点资料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第一张图片是不是被你焊过啊!看似没焊好!

是我徒弟焊的,虽然焊膏有点脏,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问哈淘宝吧

网友G:
这个机器开关通病 哥哥 你先排除 看看到EC的跳变正常不

网友:
EC 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查查

网友:
先按通病来修。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开关通病 哥哥 你先排除 看看到EC的跳变正常不
好的,谢谢老弟,我看看开关的信号是否到了EC的引脚

网友:
这个机我换过2次开关,都是不触发换开关

网友:
AMD的吗?换个CMOS电池试试

网友:
EC,和IO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哈哈 楼主 我也有个联想 S300 的一体机开机一会儿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