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0h和rt8120d能不能代换?

楼主(2016-03-09):
rt8120h和rt8120d能不能代换?

网友:
量一下  对地引脚!  只要对地引脚一致 就可以尝试去代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9636-1-1.html这篇帖子里说 A和H可以代换

网友:
估计不能0.6和0.8反馈不一样除非改
根据论坛这贴上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135-1-1.html,也就是说rt8120h的FB和rt8120a的FB是一致的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