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重装系统后浏览器变为4:3

楼主(2016-03-09):
昨晚我的台式电脑重装系统后,打开的浏览器变成4:3,而显示屏是16:9,如何将浏览器变成16:9,请大师高手指教。

网友:
什么意思,浏览器拉大不可以吗?

网友A:
把显卡驱动重新安装

网友:
你这说的好像是分辨率的,打开设置从新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驱动重新安装

多谢,我重新下裁显卡驱动安装,但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