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450s电池放电开机

楼主(2016-03-09):
主板上原来的CPU是 E1-2100   加焊能好,用一个小时就不亮   手里没有一样的CPU 就装了一个A4-5000,换上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就是关机不能再开,必须把电池和适配器拔掉然后再插上才能开机,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各位大神求助?  待机也唤不醒 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已解决,刷官方提取BIOS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