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3-09):
故障加电不显,复位不跑码,仔细测了下各路电压,先测试内存电压正常   CPU供电正常   桥供电正常   复位不跑吗     先刷个BIOS试试吧     上机 还是不行    故障依旧     不会是CPU虚焊了吧     想了想还是算了     只有南桥了    先加焊试试    亮机了给上分

fsh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故障已解决    换南桥就好了     附上BIOS

L-IG41M REV1.0.rar

网友:
坏的,刷了点不亮

网友:
点不亮的,发上来干嘛?大家不要下。

网友(2016-04-13):
刚遇到块同样的故障

网友:
就大概判断下吗 没有具体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