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MWW3白屏维修

楼主(2016-03-09):
翰士奇HW191A的老显示器 LCD的 加温2分钟白屏 ,判断是屏的问题 ,闲来没事做,就研究下,通常屏有问题的 直接放弃。。正常的时候测VDDA12V VHG19V ,白屏的时候vdda 只有4.6v ,没有升压 。换升压线圈和二极管都一样。最后换芯片MAX17073E(下图的u2) 加温一小时没出故障

网友:
上次一块宏基笔记本的屏,没修好,拿货1000多,VGH这些都正常。

网友:
也许先前是虚焊呢,,,,

网友:
白屏有搞头。

网友:
是屏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A:
那玩意是供电芯片吧

网友:
在哪搞到的芯片???烂屏上???

网友:
我修过一个联想21.5的屏,也是这个芯片坏,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是供电芯片吧

是屏供电的升压芯片,我是从烂屏上拆的。

网友:
这芯片坏的是见过,但它不太好焊。换它要小心点。

网友:
逻辑板上的芯片总是不好找

网友:
学习中,维修学徒

网友:
学习了,值得借鉴

网友:
我的这屏也是vdda 4.6,不出13v,换万能驱动板就好,,,三星的显示器换了2张驱动板都不能用,,最后我直接把屏拼装到明基(屏坏很久了)的显示器里面去,,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奇怪的很

网友(2016-04-12):
我也修过两台,都是这个升压芯片坏了,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