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维修R33,阿达灯不亮之7C代码之32代码

楼主(2016-03-09):
机器;HP
型号;G4
板号;R33

   主板待机正常。不触发。  仍然HP的这个R33的机器修的还算很多了。
啊达灯待机的时候必须要亮的,
  这是肯定查条件。
  先测了ACIN。适配器存在信号。在EC的86脚。这个就不截图了。为3.3V正常。
然后查找ACIN。HP的机器。特别要注意这里。看图,。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个人感觉是转换来用的}
然后接着看电源接口
第5脚AD_ID。
AD_ID经过电路转换为AD_TYPE。
到EC的64脚。注意;{此时为0.5-07V左右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么说。以前修过的。
在看电源接口的7.8脚LED灯脚。
不管哪个灯亮都得由PQ19和PQ27导通提供一个5V电压。

然后查12VALW+电压;。没有。

由于PU13产生。看PU13的13脚。没有12V电压。
看图,12V电压。由芯片内部自己产生的。
那么查条件;芯片的20脚VIN。测了一下; 咦 。只有1.8V的电压。肯定不对的。
找到PR168  22欧的电阻。 一测果然不通了。
  果断的拆了之后,一条线连接过去。在此看。故障依旧。19v已经出来了。
但是12V还是没有出来。看来芯片还有问题呀,
  找了料板在R13上面找到了。  直接换过去。
  OK。啊达灯亮了。

然后上电。  看电流到0.7不动。想了想 。记得这个机器可以直接跑代码卡的,

一看是7C代码
熟悉的代码。  此代码。在R33的机器上面不是外设就是EC了。
  拆了网卡故障依旧。 找了找看手上有没有这个EC,刚好手上有这个EC。换了EC之后。
上电。电流。上到1.2几了。直接接屏一看。我草还是不显示!什么情况?还有问题吗?

在接代码卡一看。吗的一看跑32代码。

32代码还是一个很熟悉的代码了。
以前修过了。  32代码是挡CPU集成供电不出来。测了一下。果然没有出来电压。
那我不管你什么代码了。当集成供电没有出来去修把。[这就是我的思路。个人维修方法]

第一步;刷BIOS。故障依旧
第二步;换CPU。
咦。代码跑过去了。显示了。
就好了?我还有招没有放完呢?
呵呵。、[小小问题。别喷。高手漂过吧!
  实力承接湖北地区同行笔记本电脑维修
荆州市可以支持发车。谢谢

网友A:
楼主这是机器来的时候不触发  PWM没收到VIN 电压   电压过来以后 EC也挂了。。。EC换好之后没有集显供电 CPU也挂了 。。。我只想问你收多少钱。

网友:
在马马的那里过来了,不错经验

网友B:
话说这个机子坏的也够多了,不会是二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机器来的时候不触发  PWM没收到VIN 电压   电压过来以后 EC也挂了。。。EC换好之后没有集显供电 CP ...

维修收1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个机子坏的也够多了,不会是二修的吧?

一修。机器别人拆过。CPU估计是被别人换了的

网友:
不错经验,很详细呀

网友C:
150元,EC+CPU你还能赚到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0元,EC+CPU你还能赚到钱????

不加CPU,一个CPU都400多了

网友:
思路清晰,找问题很准,慢慢的就成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CPU,一个CPU都400多了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元,EC+CPU你还能赚到钱????

人家说的是维修费150   那就是CPU另算喽

网友A:
那还行  同行的吧       CPU另算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行  同行的吧       CPU另算呗

这个本子修下来的费用恐怕客户有压力。。。。。

网友E:
现在发帖都不知道哪个是原帖。其他论坛也看到过一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行  同行的吧       CPU另算呗

是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发帖都不知道哪个是原帖。其他论坛也看到过一样的帖子。

记住一点,有图有真像。你在*词语被过滤*维修网看看我的帖子。   你直接搜索R33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发帖都不知道哪个是原帖。其他论坛也看到过一样的帖子。

去黑。。马。。可以在看看我的帖子。  每个论坛我都发了的

网友F:
楼主你这“阿达”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阿达”是个什么意思

啊达灯、就是电源的那个灯。我的个人叫法

网友(2016-04-25):
这跑马卡牛,判断出ec档代码

网友:
这么多故障,楼主真是 耐心  ,想知道  跑码卡还 可以测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维修看代码 看得很有价值啊!  可惜现在本本基本不用诊断卡!

飞线 支持的款式型号也不是很多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诊断卡用的。。。这故障修起来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