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笔记本无法开机怎么办

楼主(2016-03-09):
手头一联想旭日410笔记本无法开机,按开关机键无任何反应,电池和电源适配器都是好的 ,硬盘和内存拿到别的机子上试都是好的,现在已把它拆开,看主板没有任何明显烧坏和发热的地方,有点维修基础,但笔记本维修小白一个,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各位维修笔记本大神帮忙指导下,感激不尽。有图片晚上回去上图,手机发帖不容易。

网友A:
拿去给专业人员搞吧,你这样大家也没法给你支什么招

网友B:
查RTCVCC RTCRST# 3V5V 32.768 ACIN PWRBT

网友C:
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不会分析电路修笔记本主板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D:
从待机查起走 公共点  EC待机条件 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给专业人员搞吧,你这样大家也没法给你支什么招

感谢围观,修不好也没有关系就想学习一下笔记本的维修知识

网友E:
看下休眠开关卡住没...

网友F:
估计你也修不好了,你拿去维修店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RTCVCC RTCRST# 3V5V 32.768 ACIN PWRBT

感谢热心指导,虽然看的不是很懂,但给我大概指明了方向,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不会分析电路修笔记本主板是有点难度的。

确实不会分析,能给我简单讲讲查哪些地方,看哪些原件吗?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待机查起走 公共点  EC待机条件 桥的条件

感谢热心支持,待机按键正常是不是有电压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休眠开关卡住没...

感谢帮助,现在是什么灯都不亮,充电灯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你也修不好了,你拿去维修店修吧

感谢围观,我就想试试看

网友G:
先查待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待机电路

感谢支持,能给个待机电路的电路图吗?

网友G:
应是先查开机电路再差待机电路,然后再差桥,总线,CPU,显卡,内存等。电路可上官网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是先查开机电路再差待机电路,然后再差桥,总线,CPU,显卡,内存等。电路可上官网查

现在我拆开了,开机按键确认是好的,内存确认是好的,笔记本电路图也找到了,感谢给予思路,我按照你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待机电流 多少  不行就看看别人维修的方法 借鉴借鉴

网友:
不要乱修啊  会把问题扩大的

网友:
这么破的机器还修什么修,几百大洋随便弄个二手比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