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010加焊北桥有背光不显示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09):
来本子的时候是 7声报警  然后 加焊完后就  是背光有 不亮机子  求助啊  在线求助 该 修哪里啊    屏换了 屏线 也换了, 就没换桥  是集显的。  现在开机 会滴滴  2声  有背光  看图片 就是这种背光。   该怎么弄啊  在线等 你们 有遇到 修过的 更好

网友:
北桥焊坏了吧

网友:
外置呢 如果外置也是一样的话 显卡的问题,外置经常的话差lvds接口 条件

网友:
从直球。试一下

网友:
重植下试试,不行换个吧

网友:
重植下奉本会好

网友A:
百分之百桥的问题  再加一遍   不行就重值    再不行换桥

网友:
重置北桥 就好了

网友:
基本北桥焊坏,先重植吧

网友:
是独显的话可以用台机的北桥来换。

网友:
原先应该是  8声报警    平线没插好吧

网友:
屏线没插好也会报警

网友:
就是这个桥,你从植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 板子是不是有动过的 痕迹还是 被 改装过啊  很是 误解  准备 换 主板   无解啊啊

网友:
估焊坏了  从值试试吧

网友:
集显的话,北桥问题嘛

网友:
M5010楼主这个问题有普遍性,我的一块集显板子也是这个问题,换了新北桥,还是亮屏不显示,外接正常显示,把芯片换到独显板子上面就是好的,那个高手能研究一下撒,

网友:
查查屏线接口  得条件看看。。。。。

网友:
楼主你这个重植后好了没?

网友B:
这机器,显卡爱爆,所以人们才加北桥热显卡,,不行你还是行换

网友:
从新植株吧

网友:
重植北桥就OK

网友:
重值或者更换北桥

网友:
只能换桥了

网友:
主板便宜 买个主板算了

网友C:
拆了重新植一遍,不行换一个,绝对好

网友:
重植下试试,不行换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显卡爱爆,所以人们才加北桥热显卡,,不行你还是行换

你们回帖都是想当然的吗,这集显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重新植一遍,不行换一个,绝对好

我换新的北桥,在集显板子就是这个问题,换到独显的板子就是好的,你绝对好也是想当然吗

网友D:
水贴吗,M5010的集显板子出现这种问题已经不是个案了,有几篇帖子都提到了同样的毛病,如果排线,屏接口,屏,北桥有问题,难道会出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百桥的问题  再加一遍   不行就重值    再不行换桥

还不行就换板对吧,我的问题和他一样,你说的都做过,你没说的我也做过了,北桥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8组数据都是正常的,外接一点没有问题,内接和他一样,屏亮无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贴吗,M5010的集显板子出现这种问题已经不是个案了,有几篇帖子都提到了同样的毛病,如果排线,屏接口 ...

那你说什么不是水贴,让你换版吗,你都做过了还来说什么意思,指望别人一句话你就可以修好吗

网友:
HM65的桥吧   是的话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