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通话声音大小跟手机哪些硬件有关系

楼主(2016-03-09):
有的
手机
听筒声音很大,有的很小,这个跟手机的哪些元件
有关系?可以换听筒改善不?
手机

网友:
跟听筒阻抗、放大器功率有关

网友:
好像是和电阻电容有关吧

网友:
功放,喇叭,声卡

网友:
就是听筒的问题 听筒阻抗越小声音越大 一般听筒用电阻档测15-30欧左右 7-8欧就成扬声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