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5, 开机一会掉电,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6-03-09):
来了一台E425,2修机,同行反映,顾客说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我试机,按下掉电,怎么按也开不了,同行使劲一按,哇,开了,还进系统了,真是奇怪,他说应该小问题,我当时也感觉小问题,会不会开关问题啊,收下后,拆机,测下开关,好的,怎么测试都是好的,奇怪,好的也给你换个吧,开机,好了,以为真的开关问题,试机了几个小时,没问题,装机,等顾客来取,来了后,又来老毛病,维修陷入困境了,什么桥的问题,电源保护了,供电,等等,但是我没开始搞,我开始回忆,我为啥没装C壳都是好的,难道C壳问题,或者那个螺丝以上就坏了,那里和外壳接地了,这机子好像清灰过的。仔细检查,不放过一个疑点。就是上家清灰安装的线路搞的烂七八糟,我整理一下,继续试机,半天又没问题,装后,试机又掉电了,我就一件一件的装好试机,把C壳装上,试机,开机,没问题。螺丝安装好,试机没有问题,键盘装上,掉了了,开机进系统的界面,卡一声,掉电了,难道就是键盘问题。开机后再装键盘,一会就又关机啦,现在可以确定是键盘问题,但是这机器,开机键是单独的,又不在键盘上,为啥键盘坏,影响开机呢,我要找出键盘问题,已经给顾客报价了,不能赔个键盘吧 ,看看键盘那里坏了可以修不,我拆下键盘,测了一下,如下,从左到右,标红色的为有电压,没标的没有电压,左边的是3.3v左右,右边3个线电压为5V
发现用透明胶把左边第二根线贴上,竟然不关机了,好了,问题终于解决了,但是键盘的空格键,B,N都不起作用了,就这样吧,

键盘导致的不定时掉电关机,还是第一次发现,奇怪的THINKPAD

网友:
联想的这E系列的问题就是出得比较特别

网友:
这机器见过装键盘不开机的不引导的

网友:
这样键盘有键不起作用了应该客户也不能接受吧

网友:
直接换个键盘得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Z510感觉也是键盘问题掉电

网友:
键盘连着EC,应该是这引起的

网友:
我的也是 的

网友:
应该把键盘换掉,这些很容易排除的。

网友:
最蛋疼的就是E系列千奇百怪的问题都出

网友:
我见过装键盘不显示的!掉电的好像没有见过

网友:
换键盘烧过ec的小白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