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最便宜的音响

楼主(2016-03-09):
DIY最便宜的音响

  现在有些朋友由于兴趣爱好,喜欢捣腾各类电子东西如电脑组装、自制音箱、自制彩灯等等。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兴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妨自己试试吧!下面为大家介绍如何diy最便宜的音响。

准备工作:

  这是一个 DIY 塑料盒子,和简易功放模块。

  还有两个 3.5 的灵活耳机头和一个耳机 3 项耳机插孔器(就是绿色的那个)。

  准备若干 8CM 长的各色双头镀锡线。

  再准备一个 9V 的电源。

  我这里选的是 9V 的 1A 电源,当然电流小点也行,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功放要接的音箱有关系,音箱功率大,就用电流大些的电源,1A 的一般都够用的。还有就是必备的工具电烙铁和焊锡。

  还有就是这几样工具,壁纸刀、小电钻、熔胶枪。

  二、 准备工作做完了,下面就开始 DIY 了。为了不影响进度,先做好一条双 3.5 头的音频线(或者叫音频对接线)。

  线体可以任选,但是里面必须是三芯线,或者多芯也行,做完线的如上图。

  根据盒子的尺寸和规划结构,这个小功放模块没办法直接使用,只好将起拆解,然后重新组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 6 脚的开关器取下。取下这个 6 脚的开关放在一边。再去继续拆解。

  再将这个转动变阻器取下,放在一边以备自由组合。下面去取下这个绿色的发光二极管。取下发光二极管也同样放在一边。

  下面要做的就是关键的工作了,将事先准备好的小黑盒子打开,将其两面的档板取下,根据自己的条件以及实际情况来钻圆孔和打方形的孔。有一面档板需要钻一个放孔和两个圆孔,分别是装 6 脚开关和转动变阻器和发光二极管的,钻好合适的尺寸即可。然后再另一个档板上要钻两个圆孔个一个椭圆形的孔,分别是装一个电源的插孔和一个 3.5耳机插孔,还有就是两跟左声道右声道线。如下图:

  将取下的几个零件用 8CM 的各色短线区分颜色的连接好,还有接好左右声道,如下图:

  这个样子就基本上完成了,焊接完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焊接错的,如果一切都没问题了, 就可以用胶枪将电路板粘在盒子中合适的位置了,待胶冷却后就可以试机了。完成的样子是这样的,如下图:

  最后就是将两个白线(左右声道音频线)连接到自己准备的音箱上了,再把事先做好的双头3.5 的音频信号输入线连接到电脑或者 MP3、4、5 等音频设备上即可。接上电源,发光二极管亮起,这时就大功告成了,可以坐在沙发上享受美妙的音乐了。最终完成后的样子,如下图:

  如果你也是个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也可以来尝试一下DIY个自己的音响!来享受音乐的美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