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一台A1304开机无显示。开始跳到0.22.拆机加焊IO后可以跑到1.08无显示、加焊显卡后机器亮机、机器修复。

网友:
能帮我量一下电源接口第五脚多少电压吗?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就是显卡

网友:
现在修苹果。。是一种暴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