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711液晶显示屏不规则关机

楼主(2016-03-09):
客户的机器,拆机后目测电容没有胀爆的,通电一分钟就灭了,客户说有时可以用半小时,怀疑是按键开关出问题,将开机面板接线断开,通电试机两个小时都不会断电了

网友:
想上传图片上传不到的,晕

网友A:
那就是 按键的问题,按键有漏电吧,你的用户组可能传不了照片

网友B:
是不是图片太大了。2MB以下。

网友:
那就是按键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 按键的问题,按键有漏电吧,你的用户组可能传不了照片

哦,难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图片太大了。2MB以下。

才几十K的图片哦

网友C:
看来是修好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修好了哦

将开关键换了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换按键 修到过这样的

网友:
难得遇到一回按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