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汽车电路图?学看汽车电路图的方法

楼主(2016-03-09):
什么是汽车电路图?学看汽车电路图的方法

  汽车电路图是汽车检测维修人员必需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如何学看汽车电路图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汽车电路图,汽车电路图有哪些分类?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汽车电路图吧!

汽车电路图 图1

  一、什么是汽车电路图

  1、汽车电路图

  汽车电路图是将汽车的电源及各种用电设备按照它们各自的电路连接关系,通过开关、导线、熔断丝等配电设备连接起来构成完整的电路,且用特定的符号形式表示出来的图形。它可以清楚地表示出汽车电器设备各系统和装置的工作原理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

汽车电路图 图2

  2、汽车电路图的作用

  学会识读汽车电路图的组成和基本表达方法,据此掌握汽车电器系统的工作原理,分析汽车电器各系统间的内在联系,正确使用电器设备,迅速分析和排除汽车电器系统的故障,

  3、汽车电路图的种类

  汽车电路图是一种将汽车电器和电子设备用图形符号和代表导线的线条连接在一起的关系图。

  可分为: 电路原理图、线路图、线束图。

  根据汽车电路图的不同用途,可绘制成不同形式的电路图,主要有:原理框图、电路原理图、敷线图、线束安装图。

  汽车电路图是用国家标准规定的线路符号,对汽车电器的构造组成、工作原理、工作过程及安装要求所作的图解说明,也包括图例及简单的结构示图。

  电路图中表示的是不同电路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彼此之间的连接,通过对汽车电路图的识读,可以认识并确定电路图上所画电器元件的名称、型号和规格,清楚地掌握汽车电器系统的组成、相互关系、工作原理和安装位置。便于对汽车电路进行维修、检查、安装、配线等工作。因为汽车电器元件的外型和结构比较复杂,所以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来表示电器元件的不同种类、规格及安装方式。

汽车电路图 图3

  二、学看汽车电路图的方法:

  1、熟练掌握电子产品中常用的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

  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二极管三极管、可控硅、场效应管、变压器、开关、继电器、接插件等是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要充分了解它们的种类、性能、特征、特性以及在电路中的符号、在电路中的作用和功能等,根据这些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懂得哪些参数会对电路性能和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备这些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是看懂汽车电路图必不可少的。

汽车电路图 图4

  2、掌握一些由常用元器件组成的单元电子电路知识

  例如整流电路、滤波电路、放大电路、振荡电路、电源电路等。因为这些电路单元是电子产品电路图中常见的功能块,掌握这些单元电路的知识,不仅可以深化对电子元器件的认识,而且通过这样的“初级练习",也是对看懂、读通电路图的锻炼,有了这些知识,为进一步看懂较复杂的电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就更容易深化自己的学习。

  3、应多了解、熟悉、理解汽车电路图中的有关基本概念。

  比如关键点的电位,各点电位如何变化、如何互相关联,如何形成回路、通路,哪些构成直流回路、哪些形成信号通道、哪些属于控制回路等。

  4、要看懂汽车电路图中的某一部分

  电子产品的电路图,还需对该电子产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例如由产品的主要功能,它可能由哪些电路单元组成。这对读懂、读通汽车电路图可以少走弯路。

汽车电路图 图5

  5、经常在汽车电路图中寻找自己熟悉的元器件和单元电路

  看它们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然后与它们周围的电路联系,分析这些外部电路怎样与这些元器件和单元电路互相配合工作,逐步扩展,直至对全图能理解为止。

  6、不断尝试将汽车电路图分割成若干条条框框

  然后各个击破,逐个了解这些条条框框电路的功能和工作原理,再将各个条条框框互相联系起来,将整个电路图看懂、读通。

  7、要多看、多读、多分析、多理解各种汽车电路图

  可以由简单电路到复杂电路,遇到一时难以弄懂的问题除自己反复独立思考外,也可以向内行、专家请教,还可以多阅读这方面的教材与报刊,从中吸取营养。只要坚持不懈地追求、努力,学会看懂汽车电路图并非难事。

汽车电路图 图6
(点开看大图)

网友:

  三、看集成电路图的方法和内容

  看集成电路图的方法,可以采用前述三句话、三步聚;也可以集成电路为中心,在该芯片内信号通路的基础上,向块外联系和扩大,然后建立各集成块之间的联系,最后掌握全局和细节;也可以几种方法相结合,因图制宜地看图。

  看集成电路图时,应主要看哪些内容呢?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句话:职能类型,信号流程,内外联系,引脚功能。下面分别解释。

  a、职能类型

  首先要搞清楚所使用的集成电路的型号、类型和主要职能,这是识读集成电路的第一步。

  例如CD唱机所用集成块的类型主要有RF放大器、伺服信号处理及数字信号解调电路、伺服驱动、系统控制器(一般集成在DSP集成电路中)等等。首先心须清楚集成电路的具体型号,还要搞清该集成电路的类型,尤其要熟悉其主要功能。各种不同型号的集成电路,其内部主要功能和电路结构可能是相似的;也可能电路结构和电路程式不相同,但能够完成相同的功能。熟悉功能是最重要的。

  为了迅速、正确地识读电路图,读者应当有意识地积累一些常用集成电路的有关资料,有目的地铭记一些集成电路的具体型号、类型,了解使用集成电路的大趋势和最新情况。

  有些集成电路之间的型号不同,但功能相同,甚至可直接互相代用;有些块的序号相近,但功能和引出脚截然不同;后期出现的某些集成电路可完成早期若干个集成块的功能。读者掌握这些资料后,在识读集成电路图时,将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b、信号流程

  读电路图时,不应满足于仅掌握集成电路的类型和基本功能,还应当熟悉信号的基本处理过程。通常,集成块内部电路的结构十分复杂,读图者不需要对它作过细的分析研究,但应当熟悉内电路的信号处理过程,或者说,应搞清楚其内部的功能方框图。

  由方框图可以看出信号的流通过程,可以看出集成块可完成哪些具体功能。可以把集成电路看成一个元器件,不必过于追求这个元器件的结构和详细工作过程,但应当明确集成电路内各个方框完成的具体功能,即熟悉输入、输出什么信号,熟悉信号的波形幅度、频率的变化规律,熟悉各个方框之间的联系,熟悉信号在集成块内的来龙去脉。作到这一点,才算是初步搞清了集成电路图。

  目前,有些整机电路图信息资料标注不够全面,仅给出了集成块的引出脚数目和各引出脚的符号,没有给出集成块内部方框图,没有给出集成块引出脚的直流工作点。它将给深入地读图带来不便,读者应当再查找一些其它资料,来弥补其不足。还有,许多内部组成方框图往往使用外文字母或缩写词来标注,也给初学者还来一定困难,这就要读者尽快熟悉字母和缩写词的中文含义,否则难以识读这些电路图。

  c、内外联系

  由于集成工艺的特点所决定,集成电路必须通过引出脚与外围元器件相联系。为了使集成电路完成一定的功能,必须与外部单元电路或元件发生联系,还必须通过引出脚与前级、后级电路发生联系。在读电路图时,必须将集成电路内外电路联系起来,它们作为一个电路系统的整体,来完成某些特定的功能。不能够联系内外电路,将看不出信号的来龙去脉,难于分析电路的功能。

  对于同一个集成电路,在不同的整机设计者手中,可能设计出不同的外接电路,配接不同的元件网络。由于外接分立件电路可以千变万化,这些分立件电路经常是读图的疑难电路。要花些气力来突破这些难点,否则将不能全面、正确地识读整机电路图。

  d、引脚功能

  在集成电路图上,各个引脚不仅需要标出顺序号,还使用简单字母符号标出其名称。这些字母符号经常是英语的缩写词,它可以表示该引出脚的功能。在看集成电路图时,必须十分重视各个引出脚的功能。引出脚是内外电路联系的纽带,要明确各引出脚与内部各功能方框图的联系,它是内部相应方框的引出脚;还要明确引出脚外接元件的功能作用,外电路通过引出脚来配合内电路工作。有些引出脚是集成电路的输入、输出端口,这些引出脚在看电路图时,具有重要意义。在识读集成电路图时,要逐个观察代表内部功能的各个方框图,还要同时识别各自相应的引出脚,识别外接电路或元件,这些工作经常是识读集成电路图的主要工作。

  通常,集成电路引出脚和外接元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是,其规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机型当中,某些引出脚不使用,或者信号流向有所不同,读者应当灵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