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翘硬盘喜欢掉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09):
前几天修台4S,主板很靓,没进过水,什么的!但是翘硬盘的时候硬盘下面的漆大部分掉下来了 !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是温度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后来装硬盘都不好装了!总是短路!求解释……

网友:
一般来说温度高了就容易掉绿漆

网友:
楼主啊。你这个板子拆下了就这样吗?还是处理过了?

网友:
要是你这个板子才下来就这样,很遗憾的告诉你,这个板子是被人修过的,或是出厂之前,工厂修过的,

网友A:
经常掉  但是 你这个  本来就这样的话 那就是本人弄过额

网友:
可以用绿油再涂下,估计是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掉  但是 你这个  本来就这样的话 那就是本人弄过额

我处理过了……

网友B:
温度不够 鼓捣傲下来的!温度还要高点才的行!

网友:
这东西不好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够 鼓捣傲下来的!温度还要高点才的行!

楼上的人还有人说温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人还有人说温度太高了……

个人感 觉是温度高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先用好的助焊油涂上去加热再拆

网友:
温度高了吧,没掉点就没事,涂点绿油,用紫外灯烤下就没事了

网友:
温度高了啊

网友:
温度高了  要注意好温度

网友:
我翘了两个也是这样,而且伴随左下角地线掉点,我觉得应该是温度低了,

网友:
有人说是温度高了,有人说温度低了,这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掉漆正常,不过掉的太多。应该是温度过高。用好焊油,好风枪,掌握好温度,还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温度没把握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