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维修inter原装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6-03-09):
这块主板以前碰到过一次
那次也是跟这快一模一样问题
版号:

DAOF02MB8C0 REV C
这台主机是服务器游戏主板
CPU是两个12盒也就是说
24盒
内存32G
这台主板电源插上去是要自动开机
没有开关得切换
插上电源不通电 电源测试是好得
表面没地方烧毁与进水样子
这是个通病
位置在显卡底下得上管

这个管子工作原理我也不清楚
因为这个管子通病是很容易引起短路
修过一台 这台是第二台
我是直接找这个管子得
从平常得主板上12V上官拆下来换掉即可
换上通电测试

是否有转动 风扇?
如果你看不到风扇转动
建议你去配眼镜
亮得部分

这台主机说他是inter原装主板
其实我不知道型号

BIOS以前上传过 就不上传了
还有这主板无图纸。。。
同辈例子
给点分呗

网友:
这种主板修的不多

网友:
我来加分……

网友A:
修板总是修得那么潇洒,基本上都是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板总是修得那么潇洒,基本上都是秒杀。

看吧,眼红了吧,人家不要原理,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吧,眼红了吧,人家不要原理,直接秒杀...

是啊,羡慕,嫉妒啊,

网友:
INTER原装主板很难修的
风神姐厉害

网友:
上管也就是给显卡供电作用得

网友:
功率太小  。加大功率

网友:
楼主好手气 。就喜欢这种 直接秒杀 多爽 想多不用想 。短路问题最好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不到图纸呢.......

图纸论坛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