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维修资料】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修复一例

楼主(2016-03-09):
【维修资料】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修复一例

  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一件物品就是照相机,市面上的数码相机的品牌也很多,尼康、索尼和佳能是最常见的大品牌了,任何一款数码产品使用的时间久了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相机镜头不伸缩是一个通病,相信很多朋友都曾遇到过,最近朋友的一款a3300佳能相机镜头就出现了这个毛病,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解决也很简单,两三下搞定,下面我把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维修的案例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

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 图1

  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维修方法/步骤:

  1、先将a3300佳能相机镜头取下,加电发现相机镜头伸缩不正常。

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 图2

  2、拆开后发现齿轮坏了,而且快门组错位,更换齿轮后修正快门组位置。

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 图3

  3、a3300佳能相机镜头装起来后加电正常伸缩。

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 图4

  4、这个位置一定要用胶带粘上,不然会和电源板连电把a3300佳能相机主板烧了,因为它上面和电源板上的一个铁片是接触上的,所以要小心。

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 图5

  5、装上镜头,开机测试,a3300佳能相机镜头恢复正常,OK,完美解决。

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 图6

  以上是a3300佳能相机镜头不伸缩维修的方法,只要找到了问题发生的原因,其实维修并不难,如果你是动手能力不强的那位,小编建议不要自行维修,还是送到专业维修店请维修师傅帮忙解决。

网友(2016-04-29):
镜头缩不回来,屏幕会亮么?

网友:
版主,我有一个佳能sx610hs,摔过,我们拆开给换屏幕,然后测试的时候发现屏幕也不亮了,镜头还缩不回去了,但是吧屏幕的屏线拔掉就能正常伸缩了,请问是哪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