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4S改序列号问题^

楼主(2016-03-09):
苹果4可以不拆机直接用工程线改序列号!后来不是说苹果4的主板还可以改4S的序列号吗?我把4S的硬盘直接拆下装在苹果4的主板上!苹果4根本识别不了4S的硬盘!问了好多人有的人说4和4S的硬盘不同用!有的说硬盘是一样的只是底层不一样!还有我不解的是苹果4的主板不能识别4S的硬盘,那用4代的主板怎么改的4S的序列号!知道的希望能给小弟讲解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苹果4都不会改的我

网友:
在紫屏模式下改的,我说的是苹果4,4s的好像不能进紫屏模式,反正我是不会进紫屏模式

网友:
找4代 3.2主板 可以 就是小硬盘那种 把4s的焊上就OK

网友:
有专门的机器刷

网友:
也想学学安桌的改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