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怪问题

楼主(2016-03-09):
一台联想G480 版号:LG4858  MB 11252-1  开机到联想LOGO掉电 再按开关不触发,等把电源拔掉等会儿才能触发   发现把coms电池拔掉  接上电源自动上电能进系统,但关机后再用开关触发问题依旧。求思路。。。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刷过了  不行。

网友A:
开关坏了吧   把开关卸掉看看

网友:
是不是LID信号出问题啦  导致掉电哦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179008

症状相同,供参考,,,,,,,,,

网友:
我的视进不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坏了吧   把开关卸掉看看

试过   还是一样

网友:
LID有可能吧

网友:
你查下开关信号电压是不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