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G进系统蓝屏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6-03-09):
刚开始是进系统蓝屏,4560G修了好多台通病就是显卡坏,于是就直接换了显卡,进系统不蓝屏了,以为修好了呢。没想到杯具才刚开始,显卡驱动装不上,两个显卡都是感叹号,重装系统重装驱动都不行呢。以为是新换上的显卡不良再换一个还是一样,查供电都正常了,那只能是显存问题了,打算换显存了。换之前先加焊试试,没想到竟然OK了。想想可能是换显卡的时候把显存烤虚了。

网友:
显存虚汗也会引起打不上显卡驱动吗

网友:
显存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
显存虚了还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啊,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