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独显不认 通病解决。

楼主(2016-03-09):
y470 独显, 板号la-6881p
客户说是独显不认,打开设备管理器连独显的驱动都没有。判断应该是供电的问题,记得论坛说是u11是通病。
拆开机器量了下u11,1.5正常。显卡供电都正常。一头雾水。在论坛看了好像好好多这个病。有说换显卡认到的,但是驱动还是打不上去。
不管了,一个一个地方量把。既然供电正常了那就去查信号,供电,时钟,复位,因为本人没有示波器所以直奔复位信号。供电量比较简单所以就不去上图。

PLT_RST_VGA#显卡的复位。找到uv2的4脚,1.5v 。 不正常看样问题就在这里。本人还是比较幸运的。思路没有乱,没有走进死胡同。
锁定PLT_RST_VGA#,uv2是个门电路,逻辑电路。
BUF_PLT_RST#  3.3v 。DGPU_HOLD_RST#  3.3v   1脚跟2脚都正常 4脚肯定输出3.3v的高电平啊。继续量了一下5脚供电 +3VS_VGA  竟然是1.5v  不对。
下面就再往+3VS_VGA  查。找到+3VS_VGA是由+3vs通过qv5转换过来的。
量了qv5输入脚3.3正常,控制脚DGPU_PWR_EN#也正常。 果断换了qv5.
一切结束了。 上机久违的显卡出来了,装驱动一切正常。

总结。 问题出来别动不动就干显卡,干桥,要有很好的思路从简到难,别开始就把问题想复杂了。 保持冷静思考。其实维修并不难。

论坛好多这种问题没有人解决,希望我的经验能让下面遇到的朋友修好机器转到钞票。

也希望版主朋友能给我点分鼓励下。发帖不容易啊。
附上图纸 ,点位。还有点位软件。
迅维网LENOVO_Y470 LA-6881P

网友:
楼主技术犀利 学习了

网友:
这板子修的赞

网友:
学习了,干芯片就是遮羞布

网友A:
这也给我一个启示如果显卡损坏是不是将复位电压断开就可以单独使用集显了呢?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牛 正常都没查这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给我一个启示如果显卡损坏是不是将复位电压断开就可以单独使用集显了呢?

我感觉去显卡还是要把供电给去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又是通病啊

网友:
楼主厉害,我都没查过显卡的条件,显卡的时钟,复位在哪里查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是难免的 都是先简单后容易 修主板啦  能看到明显问题最后 没有看到就只能干显卡啦

网友:
楼主修的是认不到显卡,肯定是考虑到供电,认到显卡的思路就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确实很赞,没有直接动显卡

网友:
这款机,我也维修过

网友:
有时候看别人修东西都简单,自己修就麻烦;额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显卡工作条件优先检查

网友:
显卡供电转换 出问题  一般都是灰尘太大 散热不好 导致显卡耗电严重  烧坏的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 experiencia

网友:
学了一招RST 先查复位

网友:
出来别动不动就干显卡,好样

网友:
Y470 的显卡一般不容易坏的!我都是阉割!改成集显!【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不错,仁宝的转换管就是容易坏

网友:
谢谢楼主,有的显卡不过,不一定就是显卡芯片的事情。就跟当初Y450通病MOS管引起不过显卡一样。

网友:
这思路 清晰

网友:
现在不像以前了.可以直接干芯片.

网友:
我修过1。5V电压问题的,而且是在论坛没出通病的时候修的,修的艰辛呀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以后多发些好帖子

网友:
这个我也遇见过 爽啊

网友:
楼主好身手思路明确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了很多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修的真不错 可以加精

网友:
别动不动就干桥,赞一个

网友:
这技术不错啊,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高手,我这台G470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不知道能不能克隆一下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这供电刚好折了1.5v

网友:
通病啊  又是一个通病吗

网友:
楼主邪恶的很详细,还带图,厉害

网友:
上次遇到 台。半天没搞好

网友:
佩服楼主 换我直接换显卡了 不行在查信号哈

网友:
我上次修过Y470能认显卡但是装好驱动蓝屏,是显卡1.5V转换的问题,后来直连MOS的DS级,1.5V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下,碰到过1.5V 场馆坏,还有BIOS 坏会导致独显驱动装不上。楼主碰到的问题从没有碰到过。

网友(2016-04-19):
楼主威武,学习了!上次有台没搞好!

网友:
一天天人员让他与他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给我一个启示如果显卡损坏是不是将复位电压断开就可以单独使用集显了呢?

tyrtryfghgfhddddddddddddddddddddddhd

网友:
先从简单查起,不要轻易动桥跟显卡,楼主给维修的一个提醒

网友:
谢谢楼主,思路清晰。显卡的复位信号电压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显卡的复位在显卡供电芯片上可以找到吗?

网友:
楼主又给了大家一个思路,感谢无私分享经验,我一般测供电OK 就不忘下测了

网友:
你这个修得好 我遇到这个机器都是先通病干一遍再说其实好多都走弯路了

网友:
刚好修好此机,看来确实通病,我的是不稳定,是3V转换管转换慢了导致复位被显卡拉低,谢谢楼主发此技术贴

网友:
楼主能不能告知一下QV5的位置在哪不是本人懒而是找了快两个小时了也没找到

网友:
这板子修的赞~~~

网友(2016-05-19):
扫到敌情是关键

网友:
修通病真的很有幸福的感觉。

网友:
之前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放弃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确实好水平,赞一个。现在的机器确实不能动不动干显卡,弄不好还容易扩大故障,但是确实不好修了,像这种故障让我来修,可能搞不定了,还是需要不断学习啊

网友:
喜欢直接干显卡

网友:
牛逼的技术.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这种认不到独显的修的太多了,经常遇到左屏轴坏造成装不上显卡驱动的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的技术很不错

网友:
写的好,经典

网友:
这个uv2标注了opti@是上件还是不上件

网友:
收藏下老板的经验

网友:
这个值得珍藏

网友:
修的 很厉害啊

网友:
这个可以,楼主厉害,楼主是时候考虑来个示波器了

网友(2017-02-25):
鉴定已超牛A了

网友:
修机器的内功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给我一个启示如果显卡损坏是不是将复位电压断开就可以单独使用集显了呢?

好思路,但是我总觉得改集显没这么简单..要不你试试?

网友:
修机器都难在果断的判断问题的关键,楼主有点牛。。。。

网友:
最近遇到很多打了显卡 不显示  禁用显卡可以的机器  还有打不上驱动的  官网的   换了老版本驱动都不行

网友:
学习了 前几天遇到个 没修好

网友:
嗯,楼主言之有理,三板斧现在不可行,显卡质量比以前好多了,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是3VGA 没有?